[应用相关]
STM32F103C8T6 串口1 串口2 串口3 标准库 DMA

楼主(2021-07-05):
0 引脚

楼主:
1 串口1

void uart_init( u32 bound )
{
        /* GPIO端口设置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使能USART1,GPIOA时钟 */

        /* USART1_TX   GPIOA.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 PA.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GPIOA.9 */

        /* USART1_RX          GPIOA.10初始化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PA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浮空输入 */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GPIOA.10 */

        /* Usart1 NVIC 配置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3;                            /* 抢占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 子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IRQ通道使能 */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 USART 初始化设置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 串口波特率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一个停止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无奇偶校验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收发模式 */

        USART_Init( 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串口1 */
        USART_ITConfig( 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 开启串口接受中断 */
        USART_Cmd( USART1, ENABLE );                                                            /* 使能串口1 */
}

void USART1_IRQHandler( void )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
        u8 res;

        if ( USART_GetITStatus( USART1, USART_IT_RXNE ) != RESET )                                      /* 接收中断(接收到的数据必须是0x0d 0x0a结尾) */
        {
                res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1 );                                                      /* 读取接收到的数据 */

        }

}

楼主:
2 串口2

把DMA用起来(发送)

楼主:
把DMA用起来的程序: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串口发送缓存区 */

#define USART2_MAX_SEND_LEN 1024
__align( 8 ) u8 USART2_TX_BUF[USART2_MAX_SEND_LEN];

/*
* /USART2 DMA发送配置部分//
* DMA1的各通道配置
* 这里的传输形式是固定的,这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修改
* 从存储器->外设模式/8位数据宽度/存储器增量模式
* DMA_CHx:DMA通道CHx
* cpar:外设地址
* cmar:存储器地址
*/
void UART_DMA_Config( 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u32 cpar, u32 cmar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 使能DMA传输 */
        DMA_DeInit( DMA_CHx );                                                          /*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cpar;                         /* DMA外设ADC基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cmar;                         /* DMA内存基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数据传输方向,从内存读取发送到外设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数据宽度为8位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数据宽度为8位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工作在正常缓存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DMA通道 x拥有中优先级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
        DMA_Init( 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                                        /*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USART1_Tx_DMA_Channel所标识的寄存器 */
}

楼主:
/* 开启一次DMA传输 */
void UART_DMA_Enable( 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u8 len )
{
        DMA_Cmd( DMA_CHx, DISABLE );                                                    /* 关闭 指示的通道 */
        DMA_SetCurrDataCounter( DMA_CHx, len );                                         /*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
        DMA_Cmd( DMA_CHx, ENABLE );                                                     /* 开启DMA传输 */
}

/*
* 初始化IO 串口2
* pclk1:PCLK1时钟频率(Mhz)
* bound:波特率
*/
void USART2_Init( u32 boun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 GPIOA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

        USART_DeInit( USART2 );                                                                 /*复位串口2 */
        /* USART2_TX   PA.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 PA.2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PA2 */

        /* USART2_RX          PA.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浮空输入 */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PA3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 一般设置为96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一个停止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无奇偶校验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收发模式 */
        USART_Init( 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串口        2 */

        /*
         * 波特率设置
         * USART2->BRR=(pclk1*1000000)/(bound);// 波特率设置
         * USART2->CR1|=0X200C;         //1位停止,无校验位.
         */
        USART_DMACmd( USART2,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 使能串口2的DMA发送 */
        UART_DMA_Config( DMA1_Channel7, (u32) & USART2->DR, (u32) USART2_TX_BUF );              /* DMA1通道7,外设为串口2,存储器为USART2_TX_BUF */
        USART_Cmd( USART2, ENABLE );                                                            /* 使能串口 */

        /* 使能接收中断 */
        USART_ITConfig( USART2, USART_IT_RXNE, ENABLE );                                        /* 开启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 抢占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 子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IRQ通道使能 */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

楼主:
/*
* 串口2,printf 函数
* 确保一次发送数据不超过USART2_MAX_SEND_LEN字节
*/
void u2_printf( char* fmt, ... )
{
        va_list ap;
        va_start( ap, fmt );
        vsprintf( (char *) USART2_TX_BUF, fmt, ap );
        va_end( ap );
        while ( DMA_GetCurrDataCounter( DMA1_Channel7 ) != 0 )
                ;                                                                       /* 等待通道7传输完成 */
        UART_DMA_Enable( DMA1_Channel7, strlen( (const char *) USART2_TX_BUF ) );       /* 通过dma发送出去 */
}

void USART2_IRQHandler( void )
{
        u8 res;
        if ( USART_GetITStatus( USART2, USART_IT_RXNE ) != RESET ) /* 接收到数据 */
        {
                res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2 );

        }
}

楼主:
把DMA用起来的程序的使用:
初始化:

USART2_Init(115200);

打印数据:

u2_printf("aa");
u2_printf("%d",123);

接收数据:

void USART2_IRQHandler( void )

楼主:
3 串口3

引脚

把DMA用起来(发送)

楼主: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串口发送缓存区 */
#define USART3_MAX_SEND_LEN 1024
__align( 8 ) u8 USART3_TX_BUF[USART3_MAX_SEND_LEN];
/*
* /USART3 DMA发送配置部分//
* DMA1的各通道配置
* 这里的传输形式是固定的,这点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修改
* 从存储器->外设模式/8位数据宽度/存储器增量模式
* DMA_CHx:DMA通道CHx
* cpar:外设地址
* cmar:存储器地址
*/
void UART_DMA_Config( 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u32 cpar, u32 cmar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PeriphClockCmd( 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 使能DMA传输 */
        DMA_DeInit( DMA_CHx );                                                          /* 将DMA的通道1寄存器重设为缺省值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cpar;                         /* DMA外设ADC基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cmar;                         /* DMA内存基地址 */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DST;        /* 数据传输方向,从内存读取发送到外设 */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0;                            /*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 外设地址寄存器不变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 内存地址寄存器递增 */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 数据宽度为8位 */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 数据宽度为8位 */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Normal;              /* 工作在正常缓存模式 */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DMA通道 x拥有中优先级 */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 DMA通道x没有设置为内存到内存传输 */
        DMA_Init( DMA_CHx, &DMA_InitStructure );                                        /* 根据DMA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DMA的通道USART1_Tx_DMA_Channel所标识的寄存器 */
}

楼主:
/* 开启一次DMA传输 */
void UART_DMA_Enable( DMA_Channel_TypeDef*DMA_CHx, u8 len )
{
        DMA_Cmd( DMA_CHx, DISABLE );                                                    /* 关闭 指示的通道 */
        DMA_SetCurrDataCounter( DMA_CHx, len );                                         /* 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 */
        DMA_Cmd( DMA_CHx, ENABLE );                                                     /* 开启DMA传输 */
}

楼主:
/*
* 初始化IO 串口3
* pclk1:PCLK1时钟频率(Mhz)
* bound:波特率
*/
void USART3_Init( u32 bound )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 GPIOA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

        USART_DeInit( USART3 );                                                                 /*复位串口3 */
        /* USART3_TX   PB10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USART3_RX          PB1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浮空输入 */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bound;                                /* 一般设置为9600;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 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 一个停止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 无奇偶校验位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 无硬件数据流控制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收发模式 */
        USART_Init( 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 初始化串口        3 */

        USART_DMACmd( USART3, USART_DMAReq_Tx, ENABLE );                                        /* 使能串口3的DMA发送 */
        UART_DMA_Config( DMA1_Channel2, (u32) & USART3->DR, (u32) USART3_TX_BUF );              /* DMA1通道2,外设为串口3,存储器为USART3_TX_BUF */
        USART_Cmd( USART3, ENABLE );                                                            /* 使能串口 */

        /* 使能接收中断 */
        USART_ITConfig( 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                                        /* 开启中断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 抢占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 子优先级3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 IRQ通道使能 */
        NVIC_Init( &NVIC_InitStructure );                                                       /*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VIC寄存器 */
}

楼主:
/*
* 串口3,printf 函数
* 确保一次发送数据不超过USART3_MAX_SEND_LEN字节
*/
void u3_printf( char* fmt, ... )
{
        va_list ap;
        va_start( ap, fmt );
        vsprintf( (char *) USART3_TX_BUF, fmt, ap );
        va_end( ap );
        while ( DMA_GetCurrDataCounter( DMA1_Channel2 ) != 0 )
                ;                                                                       /* 等待通道2传输完成 */
        UART_DMA_Enable( DMA1_Channel2, strlen( (const char *) USART3_TX_BUF ) );       /* 通过dma发送出去 */
}

楼主:
void USART3_IRQHandler( void )
{
        u8 res;
        if ( USART_GetITStatus( USART3, USART_IT_RXNE ) != RESET ) /* 接收到数据 */
        {
                res = USART_ReceiveData( USART3 );

        }
}

楼主:
把DMA用起来的程序的使用:
初始化:

USART3_Init(115200);

打印数据:

u3_printf("aa");
u3_printf("%d",123);

接收数据:

void USART3_IRQHandler( v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