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幺邦】单自由度弹簧阻尼系统

楼主(2021-07-05):
#申请原创# 已知质量m=10kg,弹簧系数k=1000N/m,阻尼c=40N•s/m。且质量块的初始位移x(0)=0.02m,其初始速度x´(0)=0m/s。

阻尼是用来衡量系统自身消耗振动能量能力的物理量,在运动过程中,阻尼器的阻尼力总是与弹簧块的运动方向相反,如下式所示:
(2.1)
其中,
为阻尼器的阻尼系数,数值为40N.s/m;
为弹簧块运动位移的导数。
弹簧受到外作用时,在线性范围内,弹簧力的大小与弹簧的形变成正比,弹簧力的方向总是与形变方向相反。弹簧提供的热力如下所示:
(2.2)
其中,
为阻尼器的弹簧系数,数值为1000N/m;
为弹簧块运动位移。
弹簧块本身具有质量,其由于存在加速度,也会存在一个力,如下所示:
(2.3)
其中,
为弹簧块的质量,数值为10kg;
为弹簧块运动位移的二阶导数。
根据牛顿运动定律,对弹簧块进行受力分析,建立力学平衡,可以得到系统的运动方程,如下式所示:
(2.4)

,对上式做一定的转化,运动方程如下所示,这是一个二阶齐次线性常微分方程,可先求得微分方程的特征根,根据微分方程的性质得到方程的解。

(2.5)
其中,

称为系统固有圆频率;而阻尼对运动的影响取决于

的比值

称为阻尼比,如下公式:

(2.6)
在MATLAB/SIMULINK中对公式(2.5)搭建仿真模型,公式(2.5)牵扯到函数的微分,考虑到在SIMULNIK中的微分模块的使用条件比较复杂,因此采用积分的形式搭建仿真模型,即是根据

经过一次积分得到

,再经过一次积分得到

,如下所示:

图1 单自由度弹簧阻尼系统的SIMULINK模型
在设置两个积分模块的时候,根据题目所说的两个初始条件,将积分器Integrator1的初始值设置为0,这是初始速度的设置方法,将积分器模块Integrator的初始条件设置为0.02,这是初始位移的设置方法。
模型搭建好之后,点击运行,稍等几秒钟之后就可以完成运行,然后点击示波器模块Scope即可以看到弹簧块在运动过程中的位移变化曲线,如下所示:

图2 弹簧块的位移变化曲线
图中的横坐标表示时间,纵坐标表示弹簧块的位移。由图中可以看出,在开始时刻位移大小为0.02m,符合题目要求,弹簧块在振动一段时间之后,振幅不断减小,然后静止不动,此时的振幅即是0。
另外,弹簧块的速度的变化曲线如下所示,可以看出速度的初始值为0,符合要求,在一段时间之后速度则变成了0,说明此时弹簧块处于静止状态。

图3 弹簧块的速度变化曲线
一般阻尼比
的数值会影响系统的振动状态,根据阻尼比的计算公式,可以调整弹簧系数或者阻尼系数来观察对弹簧振动系统的影响,下面研究阻尼系数变化的影响。原系统的阻尼系数为40 N.s/m,将阻尼系数减小至20N.s/m之后再增加至60 N.s/m,运行SIMULINK仿真模型,然后观察弹簧块的位移变化。如图4和图5所示,可以看出,阻尼系数增加,系统振动衰减的更快一些,阻尼系数减少,衰减的更慢一些,这也符合正常情况。观察图2可以发现,阻尼系数为40 N.s/m时,时间达到3秒附近时,弹簧块的位移为0,处于静止状态;观察图4可以发现,阻尼系数为20 N.s/m时,时间达到6秒附近时,弹簧块的位移为0,处于静止状态;观察图5可以发现,阻尼系数为60 N.s/m时,时间达到2秒附近时,弹簧块的位移为0,处于静止状态。

图4 阻尼系数
为20的位移变化曲线

图5 阻尼系数
为60的位移变化曲线
在振动系统中,根据牛顿运动定律即可搭建系统的振动方程,而且对于简单的振动系统而言,此方程通常是二阶微分方程。通过MATLAB/SIMULINK仿真软件可以搭建振动系统的微分方程,通过对一些积分模块、微分模块以及各参数的合理设置,然后通过示波器模块可以观察输出值的波形,比如运动过程中的位移、速度和加速度波形。由于存在阻尼,振荡会不断衰减,一段时间后会衰减为0,且与一些系统的参数有关系,比如阻尼系数、弹簧系数等等。阻尼系数增加,衰减的快,反之则慢,这些变化可以通过观察上述波形得以直观地感受到

洞幺邦是一家为客户提供编程方面的任何技术咨询,服务,转让的专业平台,主流编程语言包括C++,JAVA,MATLAB,PYTHON,PHP,C#,常用的硬件平台包括主流嵌入式控制器,fpga,dsp,plc等等,平台积累了上万个案例以及有数千名专业可靠的工程师团队。
主营业务涵盖软件开发,程序定制,硬件产品设计,算法等相关业务。了解更多成功案例可以关注我们,平台欢迎各类技术大神入驻,互利共赢。也欢迎任何朋友在我们平台上发布需求,平台将提供一流的技术咨询,转让,开发,售后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