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单片机 STM32 LCD1602 驱动

楼主(2021-07-05):
买的3.3V的LCD1602
听说5V的LCD1602也是一样驱动,只是2号引脚接5V, 其他不变。

楼主:
lcd1602.c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 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楼主:
void LCD1602_Write_Cmd( u8 cmd )
{
        LCD_RS_Clr();
        LCD_RW_Clr();
        LCD_EN_Set();

        GPIO_Write( GPIOA, (GPIO_ReadOutputData( GPIOA ) & 0xff00) | cmd );

        DATAOUT( cmd );
        delay_ms( 5 );
        LCD_EN_Clr();
}

楼主:
void LCD1602_Write_Dat( u8 dat )
{
        LCD_RS_Set();
        LCD_RW_Clr();
        LCD_EN_Set();

        GPIO_Write( GPIOA, (GPIO_ReadOutputData( GPIOA ) & 0xff00) | dat );

        delay_ms( 5 );
        LCD_EN_Clr();
}

楼主:
void LCD1602_ClearScreen( void )
{
        LCD1602_Write_Cmd( 0x01 );
}

void LCD1602_Set_Cursor( u8 x, u8 y )
{
        u8 addr;

        if ( y == 0 )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1602_Write_Cmd( addr | 0x80 );
}

楼主:
void LCD1602_Show_Str( u8 x, u8 y, u8 *str )
{
        LCD1602_Set_Cursor( x, y );
        while ( *str != '\0' )
        {
                LCD1602_Write_Dat( *str++ );
        }
}

void LCD1602_Init( void )
{
        GPIO_Configuration();

        LCD1602_Write_Cmd( 0x38 );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
        delay_ms( 5 );
        LCD1602_Write_Cmd( 0x0c );      /* 开显示,光标关闭 */
        delay_ms( 5 );
        LCD1602_Write_Cmd( 0x06 );      /* 文字不动,地址自动+1 */
        delay_ms( 5 );
        LCD1602_Write_Cmd( 0x01 );      /* 清屏 */
        delay_ms( 5 );
}

楼主:
lcd1602.h

#ifndef __LCD1602_H
#define __LCD1602_H
#include "sys.h"

#define LCD_RS_Set()        GPIO_SetBits( GPIOB, GPIO_Pin_12 )
#define LCD_RS_Clr()        GPIO_ResetBits( GPIOB, GPIO_Pin_12 )

#define LCD_RW_Set()        GPIO_SetBits( GPIOB, GPIO_Pin_13 )
#define LCD_RW_Clr()        GPIO_ResetBits( GPIOB, GPIO_Pin_13 )

#define LCD_EN_Set()        GPIO_SetBits( GPIOB, GPIO_Pin_14 )
#define LCD_EN_Clr()        GPIO_ResetBits( GPIOB, GPIO_Pin_14 )

#define DATAOUT( x ) GPIO_Write( GPIOA, x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 void );

void LCD1602_Wait_Ready( void );

void LCD1602_Write_Cmd( u8 cmd );

void LCD1602_Write_Dat( u8 dat );

void LCD1602_ClearScreen( void );

void LCD1602_Set_Cursor( u8 x, u8 y );

void LCD1602_Show_Str( u8 x, u8 y, u8 *str );

void LCD1602_Init( void );

#endif

楼主:
usage

1 LCD1602_Init()初始化
2 LCD1602_Show_Str(0,0,“t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