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1-07-05):
有没有人帮忙科普一下,这个元器件是什么?

网友A:
这个芯片有几个脚,看不清楚,如果是两个脚的话,应该是个电感吧。

网友B:
哈哈!可能是个二极管

网友C:
合金采样电阻

网友D:
看起来像合金电阻,这么大的体积,电流应该不小

网友E:
看连线就是采样电阻,要是1206应该是这个吧。但是图片颜色有点像是锰铜的

网友F:
电流取样电阻,那个小芯片是个运放,
监测电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