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F103C8T6 GY-30 光强采集 正点原子版

楼主(2021-07-05):
硬件见下图:

楼主:
BH1750.c

#include "BH1750.h"

void GPIOConfig( void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 scl;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 );
}

void Delay_5us( void )
{
        delay_us(5);
}

void Delay_mms( unsigned int tmp )
{
        unsigned int i = 0;
        while ( tmp-- )
        {
                delay_ms(1);
        }
}

楼主:
void BH1750_Start()
{
        GPIO_SetBits( GPIOA, sda );
        GPIO_SetBits( GPIOA, scl );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 GPIOA, sda );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 GPIOA, scl );
}

楼主:
void BH1750_Stop()
{
        GPIO_ResetBits( GPIOA, sda );
        GPIO_SetBits( GPIOA, scl );
        Delay_5us();
        GPIO_SetBits( GPIOA, sda );
        Delay_5us();
}

楼主:
void BH1750_SendACK( unsigned int ack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 );

        if ( ack == 1 )
                GPIO_SetBits( GPIOA, sda );
        else if ( ack == 0 )
                GPIO_ResetBits( GPIOA, sda );
        else
                return;

        GPIO_SetBits( GPIOA, scl );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 GPIOA, scl );
        Delay_5us();
}

楼主:
unsigned int BH1750_RecvACK()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 );

        GPIO_SetBits( GPIOA, scl );
        Delay_5us();

        if (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A, sda ) == 1 )
                mcy = 1;
        else
                mcy = 0;

        GPIO_ResetBits( GPIOA, scl );
        Delay_5us();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 );

        return(mcy);
}

楼主:
void BH1750_SendByte( unsigned char dat )
{
        unsigned char i;

        for ( i = 0; i < 8; i++ )
        {
                if ( 0X80 & dat )
                        GPIO_SetBits( GPIOA, sda );
                else
                        GPIO_ResetBits( GPIOA, sda );

                dat <<= 1;
                GPIO_SetBits( GPIOA, scl );
                Delay_5us();
                GPIO_ResetBits( GPIOA, scl );
                Delay_5us();
        }
        BH1750_RecvACK();
}

楼主:
unsigned char BH1750_RecvByte()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unsigned char        bit;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 );

        GPIO_SetBits( GPIOA, sda );
        for ( i = 0; i < 8; i++ )
        {
                dat <<= 1;
                GPIO_SetBits( GPIOA, scl );
                Delay_5us();

                if ( SET == GPIO_ReadInputDataBit( GPIOA, sda ) )
                        bit = 0X01;
                else
                        bit = 0x00;

                dat |= bit;

                GPIO_ResetBits( GPIOA, scl );
                Delay_5us();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 GPIOA, &GPIO_InitStruct );
        return(dat);
}

楼主: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 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 SlaveAddress );
        BH1750_SendByte( REG_Address );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BH1750_Stop();
}

楼主:
void Init_BH1750()
{
        GPIOConfig();
        Single_Write_BH1750( 0x01 );
}

楼主:
void m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i;
        BH1750_Start();
        BH1750_SendByte( SlaveAddress + 1 );

        for ( i = 0; i < 3; i++ )
        {
                BUF[i] = BH1750_RecvByte();
                if ( i == 3 )
                {
                        BH1750_SendACK( 1 );
                }else  {
                        BH1750_SendACK( 0 );
                }
        }

        BH1750_Stop();
        Delay_mms( 5 );
}

楼主:
BH1750.h

#ifndef __BH1750_H__
#define __BH1750_H__

#include "sys.h"

#define sda        GPIO_Pin_4
#define scl        GPIO_Pin_3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extern unsigned char        BUF[8];
extern int        dis_data;
extern int        mcy;

void Init_BH1750( void );

void conversion( unsigned int temp_data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 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unsigned char Single_Read_BH1750( unsigned char REG_Address );

void mread( void );

void Delay_5us( void );

void Delay_mms( unsigned int tmp );

void GPIOConfig( void );

#endif

楼主:
使用:

  • 在main.c里面#include “BH1750.h”
  • 在main.c里声明下面几个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BUF[8];
int                dis_data;
int                mcy;
float                lightPower;

  • 在main.c里初始化 Init_BH1750(); /* init BH1750 */
  • 在while(1)里面,得出的lightPower就是光强 单位是lx

        delay_ms( 5 );
                t++;
                if ( t > 40 )
                {

                        mread();
                        dis_data        = BUF[0];
                        dis_data        = (dis_data << 8) + BUF[1];
                        lightPower        = (float) dis_data / 1.2;
                        Single_Write_BH1750( 0x01 );
                        Single_Write_BH1750( 0x10 );

                        display();

                        t = 0;
                }

楼主:
参考main.c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oled.h"      /* oled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BH1750.h"

unsigned char        BUF[8];
int                dis_data;
int                mcy;
float                lightPower;

extern struct ds1302time time;

char        xianshi[30];
u8        tmp_buf[33];

void display( void )
{

        memset( xianshi, 0, sizeof(xianshi) );
        sprintf( xianshi, "%02d:%02d:%02d", time.hour, time.minute, time.second );
        OLED_P8x16Str( 0, 2, xianshi, 0 );

        memset( xianshi, 0, sizeof(xianshi) );
        sprintf( xianshi, "%.1f", lightPower );
        OLED_P8x16Str( 0, 4, xianshi, 0 );
}

楼主:
int main( void )
{
        u8        t                = 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 NVIC_PriorityGroup_2 );
        delay_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 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 );

        uart_init( 9600 );

        Init_BH1750();

        while ( 1 )
        {

                delay_ms( 5 );
                t++;
                if ( t > 40 )
                {

                        mread();
                        dis_data        = BUF[0];
                        dis_data        = (dis_data << 8) + BUF[1];
                        lightPower        = (float) dis_data / 1.2;
                        Single_Write_BH1750( 0x01 );
                        Single_Write_BH1750( 0x10 );

                        display();

                        t = 0;
                }
        }
}

网友A:
楼主做的什么项目用的

网友A:
APDS9930,这个接触过没,也是IIC,我之前调试过一次,没有成功,有空还得看看。

网友B:
这个就是ADC吧

网友C:
光敏电阻如何采集光强

网友D:
除了光敏电阻,还有什么可以进行光照采集

网友E:
这个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F:
光敏元件吗

网友G:
通过I²C通信协议接入

网友H:
感觉比原来的模拟输出的光强传感器要精

网友I:
模块主要是以BH1750数字型光强感应芯片为核心及一些外围驱动电路。

网友J:
引用 楼主:
BH1750.c

#include "BH1750.h"

完整的代码呢

网友K:
怎么转换强度数据

网友E:
光照强度怎么转换的

网友D:
有什么传感器可以测出LED光的光强

网友F:
数字光强传感器

网友C:
光强采集系统

网友G:
gy30 是一款数字光强传感器,通过 I2C 进行数据交互

网友B:
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H:
数字光强度检测模块

网友K:
传感器需要校准吗

网友J:
需要工程文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