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keil5每次运行都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21-07-05):
keil5每次运行都出现这样的错误,希望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no source":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Users\蓝刺\AppData\Local\Temp\p3da8-: Permission denied
无论我怎么改路径都不行

网友A:
不要有中文路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有中文路径试试

好的,谢谢老铁

网友B:
就是你的系统命名为中文导致的,做开发的一定不要用中文名来创建你的系统名字,麻烦太多,将系统名字改为英文

网友C(2021-08-06):
还有其他的限制吗

网友D:
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E:
iar有这种限制吗

网友F:
我的路径中,有时也有中文,但是没有问题
但我经常被单位的加密软件搞成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