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问一个关于M031 SPI自动从选的问题

楼主:
在使用M031的SPI 的时候,可以在SPI的初始化中设置SPI的自动NSS从选,如果我想发送数据0x12345678,使用8位的模式,我可以将数据拆为0x12,0x34,0x56,0x78。然后在NSS拉低后发四次,发完NSS拉高,这样也能实现把这个数据发出去的目的,在STM32上面我就使用的该方法,使用软件NSS,现在用M031的自动NSS,这个要怎么发出去呢。如果我先发了一个0x12,发完会不会NSS就拉高了,导致从设备以为发了4个8位,而不是一个32位。该问题不能使用SPI直接发送32位的模式。仅适用8位模式

网友A(2021-07-06):
只能使用手动模式或用gpio去拉SS,
没办法多笔资料,拉一次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使用手动模式或用gpio去拉SS,
没办法多笔资料,拉一次ss

在M031的手册中有提到一个休眠间隔,不知该方法能否时间一下NSS使能阶段发送多位数据。

网友B:
如果单从SPI总线来说
片选习惯性使用IO控制,

对于数据位的发送和接收,一般数据手册中会有个时序,
031没用过,不敢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