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16F887 MPLAB IDE 多个工程的建立 多机仿真

楼主(2021-07-05):
1、
假如我们在仿真图里面有4块单片机,那么每一块单片机所需要用到的程序都不一样,每一个程序文件都是一个工程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新建4个工程。当然,如果你所做的实验在仿真图里面只需要三块单片机或者只需要两块单片机,那你就需要建立对应的工程个数。
在下面的步骤中,我假设我正在做一个题目,题目需要用到两块单片机,我需要新建两个工程文件出来,下面的步骤会展示具体的操作

楼主:
2、
首先我们需要在桌面上新建一个文件夹。必须是英文。

楼主:
3、
然后我们打开MPLAB,在下图里面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软件里面有了别的工程,看起来不好看,建议直接删除它。怎么删除呢?鼠标右键点击下图中的这个工程名字,然后按键盘上的delete按键,

楼主:
你会看到这个页面,这个页面正在告知你你想要把它移除吗,点击yes就可以,这个操作直接把工程从IDE中移除,但是并没有把工程文件从你的磁盘储存上删除,你依旧能在之前所建立的工程文件目录下找到你之前的文件。但是如果你勾选了上面的选项,然后点yes,就意味着你把整个工程文件删得干干净净。

楼主:
4、
如果你打开软件看到下图这种情况,也就是IDE里面没有任何工程项目文件。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楼主:
5、
根据博客3的内容新建一个工程,但是要注意在最后选择文件目录和工程名字的时候,最好是像下图所展现的这样。下图里面第1个红框是工程名字,工程名字必须是英文,也最好给他带一个标识,比如我在下图里面就给他取了工程名字叫gongcheng1,这里这个数字一有便于我们去识别这是哪一个工程,看到这个工程名字就知道是第1块单片机所需要的程序。下图里面第2个红框是选择了工程目录,我们最开始在桌面上新建了一个空的文件夹,我们应该去选择那个文件夹作为我们的工程目录,像在下图中我就选择了我新建的文件夹zongwenjian。
这些操作对于后面的辨识度是有好处的。

楼主:
6、
我们已经创建好的我们的第1个工程。在下图中展示了我们应该看到的视角。

楼主:
7、
同创建第1个工程类似,我们创建第2个工程.同样下图给出了我们应该看到的视角,这是我们新建的第2个工程,我们把工程名字取做gongcheng2.

楼主:
8、
根据上面所描述的规律和道理,我们还可以创建更多的工程项目,想强调的就是工程名字一定要有区分度,工程的目录一定要在桌面或者自己能找得到的地方。这几个工程项目最好是放在同一个总工程目录下。
我这里就不再演示别的工程项目的创建,我这里就用了两个工程,我在后面仿真图里面我只有两块单片机,我只需要两个程序。那么现在我看到的视角应该是我的IDE里面一共有两个工程,就像下图所示。
我在心里已经为我后面仿真图里面的单片机打上了标识符,我管里面出现的两块单片机分别叫单片机1和单片机2,我准备单片机1就用这个gongcheng1里面所写的程序,我准备单片机2就用这个gongcheng2里面所写的程序。

楼主:
9、
在每个工程里面我应该新建一个main.c来写他们各自的程序,因为每块单片机的工作内容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的程序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10、
根据博客3的内容,我应该点击下图这个图标去进行编译程序,但这是错误的操作。请注意这里,我们已经不能再点击这个图标去编译程序了。

正确的操作是:
如果我想编译我们的工程项目gongcheng1,我应该使用我的鼠标右键去点击gongcheng1名字。然后你会看到下图这个选项,这个时候我点击build(翻译为编译),就可以把工程项目gongcheng1的c语言编译成机器文件,在这个操作之后我们就能够在对应的工程目录文件下找到我们想要的hex机器文件。同样的,如果我们想要编译工程项目gongcheng2,我们应该鼠标右键去进入工程项目gongcheng2的选项,然后点击编译。

楼主:
11、
在编写好所有的程序之后,并且把所有的程序都编译好。
我在我的一个项目里面我需要用到两块单片机,也就是下面仿真图的这两块单片机,我已经在心里把左边的这块单片机记做单片机1,把右边的这块单片机记做单片机2。并且我在心里已经清楚单片机1需要gongcheng1的机器文件,单片机2需要gongcheng2的机器文件.

楼主:
首先我双击单片机1,我需要点击下图中这个打开文件的按钮去打开gongcheng1的机器文件,然后点击OK完成设置。

楼主:
然后我双击单片机2,我需要点击下图中这个打开文件的按钮去打开gongcheng2的机器文件,然后点击OK完成设置。

楼主:
12、
这个时候我已经为仿真图里面两块单片机选择了不一样的程序,我可以点击仿真图里面的运行去开始仿真。

13、
这个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如果我想要去做实物,我自己心里应该清楚,我这个项目用到了两块单片机,所以我应该找管理员要两个实验箱来进行这个实验。加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