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PIC16 PCF8591

楼主(2021-07-05):
模拟IIC的方式 PIC16F887 XCV1.41

#define SCL_H        TRISC0        = 0, RC0 = 1    /* SCL管脚置高  IIC两个通信端口 */
#define SCL_L        TRISC0        = 0, RC0 = 0    /* SCL管脚置低 */
#define SDA_H        TRISC1        = 0, RC1 = 1    /* SDA管脚置高 */
#define SDA_L        TRISC1        = 0, RC1 = 0    /* SDA管脚置低 */

#define SDA_IN        TRISC1        = 1             /* SDA输入模式 */
#define SDA_OUT TRISC1        = 0             /* SDA输出模式 */
#define SDA_VAL RC1                     /* SDA的位值读取 */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define PCF8591Address        0x90            /*PCF8591的设备地址*/
#define PCF8591Control        0x40            /*   AD转换 开启   */

void start( void )
{
        SCL_H;
        SDA_H;
        NOP();
        SDA_L;
        NOP();
        SCL_L;
        NOP();
}

void stop( void )
{
        SDA_L;
        NOP();
        SCL_H;
        NOP();
        SDA_H;
        NOP();
}

楼主:
void mack( void )
{
        SDA_L;
        NOP(); NOP();
        SCL_H;
        NOP();
        SCL_L;
        NOP(); NOP();
        SDA_H;
        NOP();
}

void mnack( void )
{
        SDA_H;
        NOP(); NOP();
        SCL_H;
        NOP();
        SCL_L;
        NOP(); NOP();
        SDA_L;
        NOP();
}

楼主:
char check( void )
{
        char slaveack;

        SDA_H;
        NOP(); NOP();
        SCL_H;
        NOP(); NOP();
        SDA_IN;
        NOP(); NOP();
        slaveack = SDA_VAL;     /* 读入SDA数值 */
        SCL_L;
        NOP();
        SDA_OUT;
        if ( slaveack )
                return(FALSE);
        else return(TRUE);      /* 从机0代表有应答 注意!! */
}

/********************************************************************
*  函数名称:write1
*  功    能:向I2C总线发送一个1
*  参    数: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1( void )
{
        SDA_H;
        NOP();
        SCL_H;
        NOP();
        SCL_L;
        NOP();
}

楼主:
/********************************************************************
*  函数名称:write0
*  功    能:向I2C总线发送一个0
*  参    数:无
*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0( void )
{
        SDA_L;
        NOP();
        SCL_H;
        NOP();
        SCL_L;
        NOP();
}

/********************************************************************
*  函数名称:write1byte
*  功    能: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参    数:WriteData -- 发送的数据
*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1byte( unsigned char WriteData )
{
        unsigned char i;
        for ( i = 8; i > 0; i-- )
        {
                if ( WriteData & 0x80 )
                        write1();
                else write0();
                WriteData <<= 1;
        }
        SDA_H;
        NOP();
}

楼主:
/********************************************************************
*  函数名称:writeNbyte
*  功    能:向I2C总线发送N个字节的数据
*  参    数:outbuffer -- 指向发送数据存放首地址的指针
*         n         -- 数据的个数
*  返回值  :1--发送成功,0--失败
********************************************************************/
unsigned char writeNbyte( unsigned char * outbuffer, unsigned char n )
{
        unsigned char i;
        for ( i = 0; i < n; i++ )
        {
                write1byte( *outbuffer );
                if ( check() )
                {
                        outbuffer++;
                }else {
                        stop();
                        return(FALSE);
                }
        }
        stop();
        return(TRUE);
}

/********************************************************************
*  函数名称:read1byte
*  功    能:从I2C总线读取一个字节
*  参    数:无
*  返回值  :读取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1byte(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0x00, i;
        unsigned char        flag;
        for ( i = 0; i < 8; i++ )
        {
                SDA_H;
                NOP();
                SCL_H;
                SDA_IN;
                NOP();
                flag                = SDA_VAL;
                ReadData        <<= 1;
                if ( flag )
                        ReadData |= 0x01;
                SDA_OUT;
                SCL_L;
                NOP();
        }

        return(ReadData);
}

楼主:
/********************************************************************
*  函数名称:readNbyte
*  功    能:从I2C总线读取N个字节的数据
*  参    数:inbuffer -- 读取后数据存放的首地址
*         n        -- 数据的个数
*  返回值  :无
********************************************************************/
void readNbyte( unsigned char * inbuffer, unsigned char n )
{
        unsigned char i;
        for ( i = 0; i < n; i++ )
        {
                inbuffer[i] = read1byte();
                if ( i < (n - 1) )
                        mack();
                else mnack();
        }

        stop();
}

/********************************************************************
*  函数名称:PCF_Write_DAC()
*  功    能:向PCF8591 DAC中写入待转换数据
*  参    数:DACdata   -- 写入的数据
*  返回值  :1--写入成功,0--失败
********************************************************************/
unsigned char PCF_Write_DAC( unsigned char DACdata )
{
        start();
        write1byte( PCF8591Address );           /* 器件地址 */
        if ( check() )
                write1byte( PCF8591Control );   /* 写入控制字 */
        else
                return(0);
        if ( check() )
                write1byte( DACdata );          /* 待转换DAC数据 */
        else
                return(0);
        if ( check() )
                stop();
        else return(0);
        delay_ms( 10 );                         /* 等待DAC完成内部写入 */
        return(1);
}

楼主:
想DAC可以更简单的方式:
首先初始化硬件IIC:

    TRISC        = 0b00011000;
        SSPCON        = 0b00101000;
        SMP        = 0;
        SSPADD        = 4;

想要DAC就发送电压:

            SEN = 1;
            iic_send_char( 0x90 );//iic写入iic器件地址
                        iic_send_char( 0x40 );//写入DAC转换信号
                        iic_send_char( zhengxian[ccc] );//写入电压
            PEN        = 1;

其中:

void iic_send_char( char R )
{
        SSPBUF = R;
        while ( R_nW ==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