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远传电磁流量计气泡解决LZD127/250G 矿用电磁流量计

楼主(2021-07-05):
红外遥控电磁流量计气泡解决LZD127/250G
--1--3--8--5--3--7--2--6--8--9--4--
红外遥控电磁流量计适用于矿井下测量液体的流量计,可以远程调试,操作简便,数据传送及时,越来越多的矿井选择适用红外遥控电磁流量计,法兰式安装更方便。
红外遥控电磁流量计有一系列优良特性,可以解决其他流量计不易应用的问题,如对脏污流、腐蚀流的测量,电磁流量计被广泛的应用于工业也是取决于电磁流量计本身的优势特点,红外遥控电磁流量计虽然测量液体介质广泛但也存在在很多难以克服的介质及工况条件,今天我们就来谈下电磁流量计如何在测量液体过程中会出现有很多气泡的现象,这常常会导致流量计测量出现误差,影响使用。一般红外遥控电磁流量计测量的流体都会含有一些气泡,而如果这些气泡分布比较均匀的话是不会对测量产生影响的,但气泡一旦变大的话,则因擦过电极时能遮盖整个电极,使流量信号输入回路瞬时开路,导致输出信号出现晃动。
如何判断红外遥控电磁流量计测量误差是由被测液体中含有气泡造成的呢?出现这种情况又如何处理呢?我们简单介绍以下几点:
当测量结果出现晃动时,立刻切断磁场的励磁回路电流,如果此时仪表依然有显示且不稳定时,说明大多是由于泡影响造成。
在确定了大量的气泡影响电磁流量计的测量结果后要找到相关的解决办法,如果判断是由安装位置引起大量气泡融入液体的,如红外遥控电磁流量计装在管系高点而储存气体或外界吸入空气造成流量计晃动的话,更换安装位置是效的解决方法,但很多应用情况是口径较大或者安装的位置不易改换,建议在电磁流量计上游安装集气包和排气阀,排除多余气体,减少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因素,确保测量的准确。
矿用电池流量计 矿用一体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