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变换的本质理解!

楼主(2021-07-05):
学习,大致有两种学习方法:

第一种就是死记硬背,因为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前人总结归纳后的知识结晶,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后人学习起来会简单而又轻松。

例如牛顿他老人家研究了那么多年力学,我们后人花一周时间,背诵一下牛顿三大定律,就轻松搞定了。

本贴要说的尺度变换,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直接背诵前人给出的结论,只需几分钟时间就能背下来:

这第一种方法固然简单高效,但是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相比于前人,我们对这些公式的理解,是十分肤浅的。

所以我们推崇第二种学习方法:理解性的**。
同样是这个尺度变换,我当时断断续续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大致了解其本质。而我背诵这个公式,只需2分钟而已。

楼主:
尽管当时绞尽脑汁想了那么久,事后再一看,就是很简单的概念,貌似一眼就能看出来,无需多想。
但是当局者迷,当时要花不少时间考虑。

尺度变换理解的难点在于:要深刻理解频率的变换是二维的,而阻抗是一维的。

时间t和频率f之间的关系,可简单理解成互为倒数的关系:

所以,时间尺度的压缩,对应于频率尺寸的扩展!

只不过,这里要对频率的概念进行扩展,要理解复频率s的概念

复频率s的实部,在电路中经常出现,它往往等于1/RC,而RC的量纲是时间t,所以s的实部对应于1/t,即秒的倒数。

而角频率w的单位是rad/s:

而rad的量纲是1,因为如上图所示,根据其定义,把待测量的角放在半径为1的圆心上,然后测量单位圆上对应的圆弧长l,可见,这个rad它是两个长度之比,所以量纲是1

所以角频率w的量纲也是时间的倒数1/s (这里的s是秒)

所以根据以上说明,时域的压缩,是整个s平面的扩展,所以是二维的。

楼主:
我上面的帖子,要是使用大师的梨花体,上面这一个楼层内容,至少可以分成5个楼层来说。

你看人家一个楼层,就几个字,一个图:

这样干的目的,无非就是多弄点论坛积分。
很难想象,60岁人了,要这个论坛积分有什么用。
这个所谓的专家排名,值钱吗?有意义吗?除了证明你灌水多,还能证明什么?
你想要积分,可以找论坛管理员,把我的积分都转给你,我1分不要。

楼主:
在视频中,有个地方当时没敢说,就是关于阻抗变换后的量纲问题,当时担心读者被绕晕了。

如下图所示,作大小为R的阻抗变换,得到蓝色元件图:

对于这个变换得到的图,尽管我们习惯上仍旧说是1欧姆电阻,大小为RC的电容,但实际上一旦归一化,电阻就不是电阻,电感也不是电感了,电容也不是电容了,所以这个习惯说法是错误的。
但是大家都这样用,错的也是对的。

如上图所示,一旦完成阻抗归一化,电阻就没有量纲了,电容变成1/s,电感变成时间秒s了,而不再是欧姆、亨和法拉。

自然也就不能分别称呼它们为电阻、电容和电感了。但是电阻旁边标个数值1,不叫1欧姆电阻叫什么呢?

网友A:
叫1单位阻抗电阻,

网友B:
你能讲一些带运放的EET应用嘛,这个好像贼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