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函数的变化趋势

楼主(2021-07-05):
注:只需把下面表达式中的x,变成s,下面纯数学理论,就变成实用电路理论了。
理论实用与否,取决于人,取决于这个人会不会使用它。

函数的变化规律为
对于函数f(x),系数a为实数,表示为一般式:

如果n是奇数,那么当x从-∞变化到∞时,函数值从-∞增加到第一个最大值,然后减小到第一最小值,然后增加到第二个最大值,然后减小到。。。。最后从最后一个最小值增加到+∞

此种情形下可以有特例:函数可以没有最大值、最小值!图形表现是直接从x轴下的无穷远距离,增加到x轴上的无穷远距离,而且要穿越x轴奇数次(最小奇数次是1)

楼主:
如果n是偶数,那么当x从-∞变化到+∞时,函数值从+∞减小到第一个最小值,然后增加到第一个最大值。。。最终,从最后一个最小值增加到+∞

此种情形下有特例:可以完全不用穿过x轴,即便要穿越,也必须是偶数次。

方程如果有重根,那么x轴是它的切线。

楼主:
上面说到了最大、最小值,请注意不要一看到f ’ (a)=0,就一口断定a点是极值点。

对于一个函数f(x),如果在某一点,从1阶到n阶导数都是0,但是n+1阶不是零:

上面两个方程都是针对x=a点所求。
那么只有当n为奇数时候,f(a)才是最大或者最小值。

楼主:
请看下图的年龄分布:

这张图的含义是:很多硬件工程师,要到30多岁才发现基本功没打好,年轻时候实战----拿电烙铁焊电路板去了。

一副象棋,也就是32个子力,不少象棋大师研究20多年,也研究不透,还只能是大师水平,上不了特大

模拟电路也就是5大类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受控源、二极管。
【RLC代表无源线性电路,RLC+二极管代表非线性电路,RLC+受控源表示线性有源电路,RLC+二极管+受控源表示有源非线性电路】
就这5大类元件,不少人玩20多年,甚至一辈子,也没玩透,还只是初级电工,成不了专业模电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