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新人报道!分享一个入户感应灯思路,以及意见征求

楼主(2021-07-06):
各位大神好,本人从事飞行仿真工作,对代码比较熟悉但对电子一点也不了解,纯自己琢磨,有幸来到这里,希望跟各位大神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以下请教几个问题:
1.我的自制入户灯的思路(图1)在电压稳定5v的情况下可行么?有哪些问题和建议?
2.co感应模块和光敏模块,卖家说接继电器的少,一般都接单片机,为什么呢?
3.我不懂单片机,自己猜了一个接单片机的原理图(图2),我的思路正确么?
4.如果图2可行,可以用哪些便宜些的单片机。。目测都很贵啊!
5.各位都是怎样有过新手阶段的呢?我个人觉得吃不了这碗饭,基础几乎为0。。但平时喜欢做这种家居的小diy,后期考虑用Arduino做模拟飞行外设,这样的话有哪些资料和建议呢?
问题比较多,期待有缘人指点迷津,万分感谢哈。

网友A:
1.这里人比较少,建议转到模拟技术或者单片机
2.关注一下,待会详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这里人比较少,建议转到模拟技术或者单片机
2.关注一下,待会详细看看

奥奥好的多谢,我也不清楚这应该归哪里,别的看不太懂,就认识diy。。

网友B:
1. CO感应模块和光敏模块,这类模块信号驱动能力弱,一般不会直接接继电器;
2. 家居类各种自动、智能一般都是8位单片机实现,价格便宜,像STC、STM8S003。
你想实现的这些功能,不复杂,我就是做这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CO感应模块和光敏模块,这类模块信号驱动能力弱,一般不会直接接继电器;
2. 家居类各种自动、智能一般 ...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CO感应模块和光敏模块,这类模块信号驱动能力弱,一般不会直接接继电器;
2. 家居类各种自动、智能一般 ...

还得麻烦你。。我网上找了下,STM8S003有芯片有开发板,你看我这么想对不对:凡是芯片都得往里传程序,所以第一次必须用一个开发板;有了开发板之后就可以把原来芯片焊下,买好几个同型号芯片焊上,都传好程序后再取下,按信号和电源直接把电线接到芯片对应针脚上,或者放在找人做好的pcb板上?
或者说我的思路跑偏了。。那一般做法是什么呢?换作你的话会怎么做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得麻烦你。。我网上找了下,STM8S003有芯片有开发板,你看我这么想对不对:凡是芯片都得往里传程序,所 ...

建议你闲鱼找个那种51的模块化的开发板,可以让你各种折腾,而且那种资料多,比较好入门。STM8S003资料太少,环境比较特别,一般新手不容易搞定。

网友A:
你这种属于模块化的设计,买到传感器后,直接用排线把传感器和芯片的引脚连起来就好,比较适用于那种模块化的开发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得麻烦你。。我网上找了下,STM8S003有芯片有开发板,你看我这么想对不对:凡是芯片都得往里传程序,所 ...

开发板是把单片机的各个引脚都接出来你,你自己再用杜邦线连接你需要的模块,在这个板子上开发完程序,后面自己根据需要,重新设计集成所有模块、功能的PCB板子,开发板可以多次重复使用,方便你各个项目都先把雏形、功能做出来。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向就是学习 Arduino  ,不用太深入关心硬件底层,都是模块组装起来就行。 程序也相对简单,全是现成的库。  几天就可以搭出雏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闲鱼找个那种51的模块化的开发板,可以让你各种折腾,而且那种资料多,比较好入门。STM8S003资料太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是把单片机的各个引脚都接出来你,你自己再用杜邦线连接你需要的模块,在这个板子上开发完程序,后 ...

奥奥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情况最好的方向就是学习 Arduino  ,不用太深入关心硬件底层,都是模块组装起来就行。 程序也相对 ...

好的多谢

网友D:
你去搜一下这个芯片bis0001。人体红外加光敏电阻,稍微调一下电阻和电容就能满足你的要求。淘宝也有这种模块卖,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去搜一下这个芯片bis0001。人体红外加光敏电阻,稍微调一下电阻和电容就能满足你的要求。淘宝也有这种模 ...

好的谢谢你

网友E:
推荐楼主用Arduino

网友F:
同上,arduino;你会发现很容易

网友G:
只需要一个红外传感器就可以实现了。而且延时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