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请问一下什么是IO口的高阻态,高阻态有啥表现不

楼主(2021-07-06):
请问一下什么是IO口的高阻态,高阻态有啥表现不?

网友A:
就是 等同于串接很大很大得电阻.   既不是 拉高也不拉低,  参考 模拟通道得输入.   外部引脚电压, 是多少V, 就是多少V.  0.1mv也行.2.2V.  3.3V都可以, 接上这个引脚,  不会改变这个电压.    也就是  高阻态 不影响外部电路.

网友B:
高阻,就是特别特别大的阻抗

网友C:
高组等同于串联了一个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