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 MCU的IO口可以5V耐受吗?能长时间耐受吗?

楼主(2021-07-06):
HC32F4 MCU的IO口可以5V耐受吗?能长时间耐受吗?因为有外围器件输出5V,为了节省版面和成本,想省略降压电路,直接接在MCU的IO口,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这个要看具体型号的数据手册

网友B:
只要耐受,就可以

网友C:
华大代理 可以做技术支持 QQ:409946461

网友D:
手册支持5V tolerance的管脚就可以长期耐受5V电平。

网友E:
有些脚可以,有些不行,而且用作模拟功能的时候,输入电压不能高于AVCC,具体要看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