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 v4.05 xc8-v1.41 仿真proteus

楼主(2021-07-06):
一 环境安装
环境安装所需JDK安装包、mplab安装包、XC8编译器、XC8协助器(可装可不装)

首先准备好安装包,然后卸载电脑上原有的版本mplab(必须卸载 不能同时装2个版本mplab),最后按下面的顺序依次安装。
0、JDK
jdk8u73windowsi586.exe <----
如果电脑上已经安装了这个JAVA环境,就没有必要再次安装这个exe。
如何判断电脑上有没有JAVA环境?---->打开cmd----->输入java按回车---->如果装了环境他会有一串java命令提示。
为什么要安装JAVA环境?------->mplab的运行是基于这个环境的。
怎么安装JAVA环境?---->可以点击这个安装包一直默认安装完,然后根据下面安装教程链接里面给的,配置三个环境变量。

mplabx是JAVA写的,先装上JDK再说。直接安装就行了,最好是默认地址,一定不要瞎换(因为这会影响到后面环境变量的设置有的人并不是很清楚),当然懂的人自己切换JDK和JRE目录,安装完后加上那三个系统环境变量,万无一失。

可在cmd中输入java看看自己有没有成功安装java。

楼主:
1、
mplabx-v4.05-windows-installer.exe <----
作用:免费软件,PIC IED,只支持汇编。这个直接装下去就行了,不要安装到中文路径去了,不是很懂的就直接全部默认安装就好。

下面是安装的时候一个图,可见我装到了D盘目录,选安装目录不要选带中文的,不然可能有bug。我更建议直接默认安装地址,免得麻烦,反正后面不用了控制面板卸载了就得了。

楼主:
2、
xc8-v1.41-full-install-windows-installer.exe <----这是一款c语言编译器
作用:支持C语言编译的包,先把mplabx安装后再装这个。 C语言编译器能够将我们写的c语言编译成单片机能够看懂的机器语言。这个是要钱的,但是有pojie版,后面协助程序就是pojie包。这个也是直接全部默认地装完就行。也有用xc8-v2版本的,但是有些程序编译不能通过,我没研究他们的细微区别,这里统一建议安装v1.41。在后面的教程中也提供如何把程序改写到mplab v5+ xc8-v2,但是鉴于程序的不确定性,并不推荐mplab v5+ xc8-v2。

楼主:
3、
xc8-v1.41 pj程序 <----
其实就是pj,可以安装也可以不安装,没影响。这三个文件如下图。替换掉xc8-v1.41安装路径下bin文件里的三个同名文件。就算 协助完成了。没 协助也没事,都一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