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PICC的指向RAM的指针

楼主(2021-07-06):
问题:
将30h,31h,32h单元中最大的数放入40h。
利用指向RAM的指针进行编程如下:

#include <pic.h>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1 @0x30;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2 @0x31;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3 @0x32;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  @0x40;
main()       //绝对地址定位
{  add1=0x51;
    add2=0x5;
    add3=0x60;
    if(add1>add2) add=add1;
    else add=add2;
    if(add3>add) add=add3;
    while(1){  ;   }
}

楼主:
注意:

本例中add1、add2、add3和add本质上都是地址,因此它们都是指向RAM的指针。在PICC中用指针进行寻址是通过FSR间接寻址的,因此add1=0x51以及add=add1都是以间接寻址方式进行赋值的。

以上程序中的指针add1、add2、add3和add都是指向bank0,假如要定义指向其他bank的指针也是可以的。

例如:

#include<pic.h>
//将绝对地址定位在不同的体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1 @0x30 ;       //实际地址=30h
bank1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2 @0x31;  //实际地址=(80h+31h)=0B1h
bank2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3 @0x32 ; //实际地址=80h*2+32h=132h
bank3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 @0x40  ; //实际地址=80h*3+40h=1c0h
int x,y,z;
void comparison()
{  if (x>y)
         z=x;
   else
        z=y;   }
main()
{ add1=0x31;    add2=0x34;     add3=0x28;
  x=add1;     y=add2;
  comparison();
  x=z;     y=add3;
  comparison();
  add=z;
  while(1){  ;    }
}

楼主:
换一种思路:
也可以直接对三个常数进行比较大小,然后将最大的数存放在于bank3的某单元中。

#include<pic.h>
//符号定义
#define x_data 0xe0;
#define y_data 0x60;
#define z_data 0x90;
bank3 stati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add @0x40  ; //实际地址=80h*3+40h=1c0h
int x,y,z;
void comparison()
{  if (x>y)
      z=x;
   else
     z=y;
}
main()
{ x = x_data ;
  y = y_data;
  comparison();
  x = z;
  y = z_data;
  comparison();
  add = z;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