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PLAB 集成开发环境和 MPASM编译器

楼主(2021-07-06):
1.七大汇编指令

1.1 #INCLUDE
语法:   #include “文件名.*” 或<文件名.*> 或无括号 或 引号
示例:   #INCLUDE p12f675.inc
1.2 #DEFINE
用于定义变量和分配初始值;用户友好的名字被分配给常数,寄存器 ,管脚名等. 使程序易读;
例:
#DEFINE MYCONSTANT H’5A’
1.3 _ _CONFIG
设置配置位
1.4 ORG
语法: ORG   <address>
例: ORG  0x0000
描述:  定义起始地址(0x0000).
1.5 EQU
语法:   <label> equ <expr>
例:     Seconds EQU  0x24
描述: 定义常数或变量的替换名.
…可用做常数
movlw SECONDS  ; put 24 (hex) into W
... 或当作寄存器地址
movwf SECONDS  ; put value in W into  RAM location 24 (hex).
1.6 BANKSEL
语法: BANKSEL [<variable>]
例:
BANKSEL   TRISA
movwf TRISA
设置相关的 bank 位
1.7 END
语法: END
例: 表示源代码结束.
必须在想结束汇编的地方有一条 END语句.

楼主:
2.如何利用MPLAB创建一个项目
先来认识一下界面:

创建一个新项目:

楼主:
1. Project -> Project Wizard..   打开 Project Wizard ,创建一个项目,点击“Next”  继续

楼主:
2.选择MCU型号

楼主:
3.选择语言工具:MPASM 汇编器   显示安装后子目录   当然可以点出 “Help” 或 “Show all”查看所有的语言工具.

楼主:
4.选择路径:            键入项目名字.         键入项目路径.           注意路径尽可能短.

楼主:
5.决定是否要增加文件

楼主:
6.完成: 创建的项目的小结被显示, 点击“finish” 完成

楼主:
3.创建项目后的伊始,你该干点什么?

1.理解项目视图 并创建源代码编译文件
(*.mcp)和 (*.mcw)文件名将被显示 .在窗口你可以添加任何类型相关的文件到项目中
选择File > New创建新文件; “*” 表示文件已被改变.;键入的代码执行nop’s 功能.

楼主:
2.敲源代码前记者先保存文件,记者文件的保存类型,汇编?C语言? 并添加到项目中
选择File > Save As保存文件;保存 例子文件 为 Lab1.asm.
在source code栏增加文,鼠标右击  “Source Files” 选择 “Add Files”,增加 Lab1.asm文件.

楼主:
3.代码的编译、Debug、以及内存状态监视
选择Project -> Build All编译项目 ;“Build All” 表示 每一个文件被改变,因此重新编译所有项目;
输出窗口 显示 build的过程:

选择View > Program Memory可以查看程序区

楼主:
4.创建以及编译项目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首先必须生成项目 或 文件
2. .asm文件必须添加到项目
3.使用 Configuration 菜单选择型号
4.编译 项目生成 .hex 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