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G431最小系统板不能下载

楼主:
可以问一下为什么我的G431最小系统板不能下载嘛?它使用的是ST-LINK V3,用keil5下载时提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我在各贴吧找过,他们说是因为开发板正在运行低功耗模式,需要按下RESET才能下载,但我试过后还是不行。

网友A(2021-07-06):
芯片已经能识别到了,说明连接没问题,按住复位也下载不了检查一下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B:
通过ISP下载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