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为什么我买了个STM32的最小系统,搜索不到串口,换了几个usb还是不行?

楼主(2021-07-06):
为什么我买了个STM32的最小系统,搜索不到串口,换了几个usb还是不行?

网友A:
最小系统没有串口芯片CH340吧,USB线只能用于供电,你可以找一个USB-TTL接上就可以

网友B:
你是指通过USB模拟的虚拟串口?这个需要电脑安装驱动

网友C:
最小系统和你搜不到串口有50分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没有串口芯片CH340吧,USB线只能用于供电,你可以找一个USB-TTL接上就可以 ...

要不要跟楼主确定下TTL和232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不要跟楼主确定下TTL和232电平

最小系统板一般都是不带ch340的,根本没有电平转换,上面焊接的usb口就是用来供电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小系统板一般都是不带ch340的,根本没有电平转换,上面焊接的usb口就是用来供电的呀 ...

我不懂楼主说的是插电脑的u转串,
还是说开发板自带的那种,你说的通过CH340转的
根本不知道开发板的串口是直接 引出来的,还是转成232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不懂楼主说的是插电脑的u转串,
还是说开发板自带的那种,你说的通过CH340转的
根本不知道开发板的串口 ...

是的,楼主应该拍照给我们看看

网友E(2023-03-06):
驱动问题吧,手动搜索一下

网友F(2023-07-19):
最小系统没有串口芯片CH340吧

网友G:
USB线只能用于供电

网友H:
你可以找一个USB-TTL接上就可以

网友I:
你是指通过USB模拟的虚拟串口?

网友J:
这个需要电脑安装驱动

网友K:
要不要跟楼主确定下TTL和232电平

网友L:
最小系统板一般都是不带ch340的,根本没有电平转换,上面焊接的usb口就是用来供电的呀

网友M:
不懂楼主说的是插电脑的u转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