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一化阻抗和导纳...

楼主(2021-07-06):
既然已经谈到了“归一化”,那么不妨在此稍作些简介。

归一化阻抗和导纳概念在射频和微波相关领域内常用,当然,一定前提下通常的电路理论中也可以引入相关概念。

下面先看射频和微波相关领域内的一段内容。

楼主:
类似可以将相关概念引入到通常的电路。

下面先给出特征阻抗特征导纳

楼主:
特征阻抗和特征导纳

楼主:
引入电路的特征阻抗和特征导纳概念后,针对特定电路就可以给出相应的归一化阻抗和导纳。

先看RLC串联电路。

楼主:
RLC串联电路

楼主:
注意上述RLC串联电路归一化阻抗的含义。

下面给出RLC并联电路的归一化导纳。

楼主:
RLC并联电路

楼主:
由上述归一化阻抗归一化导纳可知,相关量是无量纲的。

正因为是无量纲,所以这些量反映了相关电路更本质的东西。

网友A:
搬小板凳,坐等X大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搬小板凳,坐等X大师

这都是教课书上的破玩意,扫一眼就知道全部了,我还能评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