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有关于比较器比较太阳能板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07-06):
假如太阳能板输出电压大于1.2v相当于白天,小于1.2v相当于晚上
白天灯不亮,晚上灯亮。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等晚上开灯的时候周围的光度产生了变化,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又高于了1.2v灯就灭了.
等灯灭的时候,太阳能板输出的电压又低于了1.2v灯又亮了.这样就造成了灯闪的问题,请问各位大佬怎么改善这个问题压

tyw
@23hh :时钟+照度
@tyw :但是客户是要根据周围的照度来打开和关闭灯的,这有什么办法吗
tyw
@23hh :马路上的路灯就是这么控制的.
tyw
@23hh :24小时时钟,到了晚上6点以后,灯亮也关闭.早上6点才恢复.
@tyw :时钟,是加定时吗,然后灯打开了,照度不是会上升吗
tyw
时钟+照度,2个条件

网友A:
可以关电再打开,反复确认几次就可以了

@23hh :如果是本身自己的灯照射造成高于1.2V,可以把灯关掉再检测电压,多判断几次。
软件上该怎么处理呢?
什么意思,我没听太明白

网友B:
让太阳能电板带上负载检测电压,白天跟夜间电压区别挺大的

网友C:
我们都是电池板在灯上面,灯向下照射,基本不影响电池检测。

@23hh :MCU有ADC就用ADC,没有ADC就用比较器。都带回差控制。
是不是关闭跟打开要有一个压差呀
那你们检测电压是用ad还是比较器呢

网友D:
搞个定时器,一般来说晚上的时间是12小时,可以判断到低于1.2V时,等12小时后,高于1.2V才能认为是白天。对于这个12小时,你可以做一个季度的算法,冬天和夏天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