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在STM32的main()函数中程序不停地执行I2C写操作

楼主(2021-07-06):
请教各位大侠,在STM32的main()函数中,不加while(1)也可以死循环,不停地执行。
例如:
void   main(void)
{
I2C_Write();
}
程序就会不停地执行I2C写操作。请教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是各中单片机自身决定的。有的单片机程序内如果没有循环程序,那它会从头执行到最后,然后返回最开始继续执行。而有的单片机再执行一次之后,就会停止。有的则是执行完后可能会进入无序运行状态,程序就跑飞了。main函数不能终止,要一直的循环。

网友B:
你怎么判断它在一直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