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用STM32F207的DMA+DAC+TIM6输出正弦波有问题

楼主(2021-07-06):
请高手帮我看看,我想用STM32F207的DMA+DAC+tiM6输出正玄波,现在遇到问题,不知道哪里不对,总是没有预期结果出来。有知道的请加我微信:18123784178,谢谢。代码如下:

#define                DAC1_DMA_ADDR                                                        0x40007408     //这个是DMA初始化要用的外设地址。是DAC_DHR12R1的地址

以下数组为余弦函数的数据 ,标题写的正玄波,不严谨,这里关系不大。

uc32 DAC_cosTAB[] = {
  4000        ,3998        ,3990        ,3978        ,3962        ,3940        ,3914        ,3883        ,
  3848        ,3808        ,3764        ,3715        ,3663        ,3606        ,3546        ,3482        ,
        3414        ,3343        ,3269        ,3191        ,3111        ,3028        ,2943        ,2855        ,
        2765        ,2674        ,2581        ,2486        ,2390        ,2293        ,2196        ,2098        ,
        2000        ,1902        ,1804        ,1707        ,1610        ,1514        ,1419        ,1326        ,
        1235        ,1145        ,1057        ,972        ,889        , 809        ,731        ,657        ,
         586        ,518        ,454        ,394        ,337        ,285        , 236        ,192        ,
         152        ,117        , 86        ,  60        , 38        , 22        , 10        ,         2        ,
           0        ,  2        , 10        , 22        , 38        , 60        , 86        ,117        ,
         152        ,192        ,236        ,285        ,337        ,394        ,454        ,518        ,
   586        ,657        ,731        ,809        ,889        ,972        ,1057        ,1145        ,
        1235        ,1326        ,1419        ,1514        ,1610        ,1707        ,1804        ,1902        ,
        2000        ,2098        ,2196        ,2293        ,2390        ,2486        ,2581        ,2674        ,
        2765        ,2855        ,2943        ,3028        ,3111        ,3191        ,3269        ,3343        ,
        3414        ,3482        ,3546        ,3606        ,3663        ,3715        ,3764        ,3808        ,
        3848        ,3883        ,3914        ,3940        ,3962        ,3978        ,3990        ,3998        ,
};

说明:管脚时钟,TIM时钟,DMA时钟都已经开了。

引脚配置代码段如下: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DMA的配置如下:
void DAC_DMA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1, ENABLE);
  DMA_DeInit(DMA1_Stream5);

  //DMA_StructInit( &DMA_InitStructure);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7;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DAC1_DMA_ADDR;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32)DAC_cos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MemoryToPeripheral;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28;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MemoryDataSize_Byte;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DMA_Mode_Normal;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Very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DMA_FIFOThreshold_1QuarteR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1_Stream5,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1_Stream5, ENABLE);
         //DMA_ITConfig(DMA1_Stream5, DMA_IT_TC|DMA_IT_TE,ENABLE);
}
DAC的配置如下:

void DAC_Configuration(void)
{
        DAC_InitTypeDef DAC_InitStructure;
  DAC_DeInit();
        DAC_StructInit(&DAC_InitStructure);
        DAC_InitStructure.DAC_WaveGeneration = DAC_WaveGeneration_None;//²»²úÉú²¨ÐÎ
        DAC_InitStructure.DAC_OutputBuffer = DAC_OutputBuffer_Disable; //²»Ê¹ÄÜÊä³ö»º´æ
        DAC_InitStructure.DAC_trigger = DAC_Trigger_T6_TRGO;//DAC´¥·¢Æ÷Ϊ¶¨Ê±Æ÷6´¥·¢

        DAC_Init(DAC_Channel_1, &DAC_InitStructure);      //
        DAC_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DAC_DMACmd(DAC_Channel_1, ENABLE);                //

}
TIM6的配置如下:

///////////////////////////    TIM6用作DAC的触发   配置如下    //////////////////////////////////////////////////////////////////////////////
TIM_TimeBaseStructInit(&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50;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x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6,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6,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Cmd(TIM6, ENABLE);
/////////////////////////////////////////////////////////////////////////////////////////////////////////

请高手帮我看看,我想用STM32F207的DMA+DAC+TIM6输出正玄波,现在遇到问题,不知道哪里不对,总是没有预期结果出来。有知道的请加我微信:18123784178,谢谢。

网友A:
你这样说,不知道你到底遇到什么问题,下面两篇关于 STM32 DAC应用的**你可以参考下.

使用MDK 自带逻辑分析仪显示任意波形

基于STM32的TIM+DMA+DAC应用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