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异步串口通讯实例与细节

楼主(2021-07-06):
1.前言

PIC16F876a异步串口通信的定义以及寄存器控制,这里不再多谈,前面已经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这里注意集中在几个关键点上。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应该注意什么?

利用串口助手进行调试应该注意什么?

串口助手接收不到数据的几种可能因素?

楼主:
2.实例分析
PIC单片机与上位机握手程序如下:

/********************************************************/
/*Author: Chunxu Shen; All Rights Reserved!
/*Tsinghua University   2016-11-19
/*Serial Test Low Speed
********************************************************/
#include <pic.h>
__CONFIG(0x3ffa);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FOSC 9216000L
#define DIVIDER ((int)(FOSC/(16UL * BAUD) -1))

unsigned char Rece_flag ;  //初始化,串口接受标志

void main(void)
{
        //初始化端口程序
        TRISC7 = 1; //RX端口设为输入有效
        TRISC6 = 0; //TX端口设为输出有效

        //初始化串口设置
        SPBRG = DIVIDER;  //波特率设置
        TXSTA = 0x24;  //内部波特率-8bit-允许发送-异步通讯 空-低速模式-发送寄存器满空-无奇偶校验
        RCSTA = 0x90;  //串口使能-不接收单字符-允许禁止连续接收

        //中断设计
        GIE  = 1;   //打开中断总开关
        PEIE = 1;  //允许外围设备触发中断
        RCIE = 1;  //允许接收信号触发中断
        RCIF = 0;

        //等待PC机触发中断
        while(1)
        {
                if('E' == Rece_flag) //对应上位机“结束”按键
                        {//给PC机反馈信号“END”
                                TXREG = 'E';
                                while( TRMT == 0 )
                                        continue; //检验发送是否结束
                                TXREG = 'N';
                                while(TRMT==0)
                                        continue;
                                TXREG = 'D';
                                while(TRMT==0)
                                        continue;
                        }
                        else if( 'S' == Rece_flag )
                        {
                                //给PC机反馈信号“OK”
                                TXREG = 'O';
                                while(TRMT==0)
                                        continue;
                                TXREG = 'K';
                                while(TRMT==0)
                                        continue;
                        }
                        else //其他信号不响应
                        {        ;        }
        }
}

//接收上位机送发的信号
void interrupt usart(void)
{
        if( RCIF )
        {
                RCIF = 0;  //软件清零
                Rece_flag = RCREG;
        }
}

楼主:
3.经验总结
1.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一定要注意接收中断标志位这个事儿!RCIF这个标志位,硬件不会自动清空。因此,一旦我们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时,先把RCIF清零!!!

2.利用串口助手进行调试的时候,关注端口号!!!(计算机->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确定你选择的端口是与PIC单片机是相连的,否则即使协议很正确,端口号没对上,也白扯。

3.波特率很关键,看好高低速,把初值算对很重要。

网友A:
PIC单片机现在很少用了吧

网友B:
pic单片机还有多少人在用

网友C:
经典通信接口

网友D:
波特率是关键,只要有错误,就很难精准了。

网友E:
很多时候,成败都是在细节上的。

网友F(2021-08-06):
都是比较容易出问题的环节

网友G:
之前分析的帖子能给一个网址吗

网友H:
时钟同步是关键啊

楼主:
是的 这个同步确实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单片机现在很少用了吧

这个单片机用的还是很多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