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解决直流12V200瓦电源的稳压问题呢?

楼主(2021-07-06):
家里的太阳能储能电池用的是一块12V120AH的汽车电瓶。白天电压在14V上下,对LED灯具有影响,经常烧坏12V灯条的部分灯珠,造成频闪挺讨厌的。怎么能搭建一个简单实用的直流12V200W稳压器呢? 或者市面上有这种成品在卖吗?请大家介绍下经验。谢谢了!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4#detail

网友B:
恒流驱动

网友C:
每个灯条串个电阻吧

网友D:
灯驱动不是恒流驱动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灯驱动不是恒流驱动么?

那种便宜的线条灯、灯带都是恒压的,上面有限流电阻,注意,是限流电阻,12V以下没问题,12V以上,电流就超过灯珠限定电流

网友E:
楼主,建议你用24V的灯条,然后每个灯前面装一个小功率的升压DC-DC电源转换器,这样就可以把5-20V以下的电压稳定到24V给灯供电,拿太阳能板直接接恒压的灯带不合适,不稳定,如果是恒流的射灯还差不多。

网友E:
灯带一般不会去用恒流驱动,不现实,射灯、筒灯、面板灯才会用恒流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4.5e6c543dVG8XNn&id=558481437267&ns=1&abbucket=4#de ...

降压不合适,他这个案子升压比较合适,24V以下升压到24V

楼主:
真诚谢谢楼上各位网友的认真回复!不知为啥我这里不能单独回复某一层楼的贴子。7楼的朋友讲得很好,9楼的建议也不错。目前还未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准备临时采用5楼的加接电阻的建议,在负载端加个小双掷开关,白天用灯时串接电阻,夜里回正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诚谢谢楼上各位网友的认真回复!不知为啥我这里不能单独回复某一层楼的贴子。7楼的朋友讲得很好,9楼的建 ...

手动开关多麻烦?光控自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诚谢谢楼上各位网友的认真回复!不知为啥我这里不能单独回复某一层楼的贴子。7楼的朋友讲得很好,9楼的建 ...

你想在太阳能板和灯之间之间串个电阻?不太可取,这个电阻得很大功率,如果灯的功率大的话

网友G:
可以设计一款P沟道MOS当开关的BUCK,电压低于小于或者等于12V时,开关直通,当大于12V时,才工作,PWM降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种便宜的线条灯、灯带都是恒压的,上面有限流电阻,注意,是限流电阻,12V以下没问题,12V以上,电流就 ...

那就买一个电源啊,我买有一个41A 12V的开关电源就是用来驱动灯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买一个电源啊,我买有一个41A 12V的开关电源就是用来驱动灯带的。

但是我必须用太阳能下来的12V电源。买不到12V的稳压器

其实我也买了一个100W的12V开关电源,但是这是防止万一啥时连续半个月阴雨天气时,应急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种便宜的线条灯、灯带都是恒压的,上面有限流电阻,注意,是限流电阻,12V以下没问题,12V以上,电流就 ...

把限流电阻加大不就行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把限流电阻加大不就行了吗

限流电阻都是一串一个,一个灯上有很多很多个限流电阻

网友I:
有成品稳压电源卖,或者改一下LED的驱动,恒流驱动是不受输入波动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