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新人报道!分享个入户灯diy思路,以及意见征求

楼主(2021-07-06):
各位大神好,本人从事飞行仿真工作,对代码比较熟悉但对电子一点也不了解,纯自己琢磨,有幸来到这里,希望跟各位大神一起学习共同进步。以下请教几个问题:
1.我的自制入户灯的思路(图1)在电压稳定5v的情况下可行么?有哪些问题和建议?
2.co感应模块和光敏模块,卖家说接继电器的少,一般都接单片机,为什么呢?
3.我不懂单片机,自己猜了一个接单片机的原理图(图2),我的思路正确么?
4.如果图2可行,可以用哪些便宜些的单片机。。目测都很贵啊!
5.各位都是怎样有过新手阶段的呢?我个人觉得吃不了这碗饭,基础几乎为0。。但平时喜欢做这种家居的小diy,后期考虑用Arduino做模拟飞行外设,这样的话有哪些资料和建议呢?
问题比较多,期待有缘人指点迷津,万分感谢哈。
图1

网友A:
开关信号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值,单片机通过 GPIO
(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来接受和输出开关信号。
手动开关、门碰开关给出的就是开关信号。

模拟信号是一种连续变化的值,单片机通过 ADC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接受模拟信号。
也可通过 DAC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or) 输出模拟信号。
CO 传感器、光敏传感器给出的就是模拟信号。

单片机包括一个小号的 CPU、RAM 和 ROM 等,
外加开关信号和模拟信号的输入和输出。
可以非常灵活地应用于各种小应用,如入户灯。

这个入户灯的功能可以用代码进行仿真。而其中的一些功能用单片机来实现最合适。

如果目标是为了 DIY 一个入户灯系统,
就需要对这个系统各个部分都掌握了才行。

想学习掌握电路(包括单片机)知识的话就逐个模块地搞;
不然可以考虑把电路外包,自己写单片机代码。

从电路角度看,大致有以下类型的模块组成:
1. 传感器输入模块 —— CO 传感器、光敏传感器
2. 开关输入模块 —— 手动开关、门碰开关
3. 开关输出模块 —— 控制入户灯
4. 单片机模拟 —— 核心控制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信号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值,单片机通过 GPIO
(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来接受和输出开关信号。
手 ...

好的谢谢你,再问下哈,我看了下光敏模块和co模块输出是模拟量,店铺有那种能接收继模拟量输入的继电器模块,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单片机了呢?然后实现简单逻辑的单片机,便宜些的,有推荐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你,再问下哈,我看了下光敏模块和co模块输出是模拟量,店铺有那种能接收继模拟量输入的继电器模 ...

继电器一般是开关信号控制。

入户灯一般也不用继电器控制,
因为有 CO 时,继电器的动作(火花)非常危险。

目前是芯片的艰难时刻,单片机貌似都不会便宜。
选择器件时,选满足系统功能要求,价格最低的型号。

二姨家(看左边栏)有几家国内做单片机的,
看看他们有没有能给你提供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一般是开关信号控制。

入户灯一般也不用继电器控制,

奥有道理!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