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uart使用

楼主(2021-07-06):
(无正文)

网友A:
那就是你的串口配置代码不对

网友B:
这样问问题我们都无法回答呀,这里面问题可太多了,至少贴一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问问题我们都无法回答呀,这里面问题可太多了,至少贴一下代码

void UART_InitHardwr(void)
{
        UART_SettingType uartSetting;

        GPIO_SetFunc(UART2_TX_PIN, GPIO_FUNC_2);
        GPIO_SetFunc(UART2_RX_PIN, GPIO_FUNC_2);

        uartSetting.baudrate = UART_BAND_RATE_SEL;//设置波特率
        uartSetting.dataBits = 8;
        uartSetting.stopBits = 1;
        uartSetting.parity         = 0;
        uartSetting.fifoByte = ENABLE;//使能缓冲区
        uartSetting.dmaEn          = DISABLE;

        UART_Init(UART2, &uartSetting);//初始化串口

        UART_SetEventCallback(UART2, UART_IRQHandler);
        UART_SetRxIntEn(UART2, ENABLE);//使能接收中断

        NVIC_ClearPendingIRQ(UART2_IRQn);
        NVIC_EnableIRQ(UART2_IRQn);
}

网友B:
引用 楼主:
void UART_InitHardwr(void)
{
        UART_SettingType uartSetting;

初始化函数没问题,继续贴中断函数,以及你debug打断点能不能进入中断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始化函数没问题,继续贴中断函数,以及你debug打断点能不能进入中断函数 ...

int32_t UART_IRQHandler(uint8_t port, uint32_t LSR0, uint32_t LSR1)
{

    if ((UART2->UARTn_IER.ERXNE == 1) && (LSR0 & LSR0_DR))
    {

    }
    return 0;
}

debug打断点进不了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