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无法通过fromelf.exe --bin -o 生成.bin文件

楼主(2021-07-06):
460在keil设置了ROM起始地址后,无法通过fromelf.exe --bin -o  生成.bin文件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这样?顺便求个能用的IAP例程

网友A:
这倒没试过

网友B:
命令是不是错了:fromelf  --bin  -o ./……/APP.axf
……指自己的存放.axf文件的路径

网友C:
fromelf.exe --bin -o "$L@L.bin" "#L"
你指令是否写正确了,自己对比下

网友D:
APP里面不需要添加ICG文件,不然BIN生成会有问题。@wgh1990

网友E:
华大代理 可以做技术支持 QQ:409946461

网友F:
还有这么玩的吗?没有试过。

楼主(2021-09-25):
这个已经解决了,只能通过删除HEX文件删除多余的数据,然后用JLINK转BIN

网友G:
第一次看着这么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