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求教Desatuation input voltage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7-06):
最近在学IGBT驱动电路。
选用的IGBT型号是:ACPL-332J
有一个Pin脚,DESAT不知道代表什么,查了一下Datasheet,解释是 Desaturation voltage input 。
saturation我百度了一下,是饱和的意思。
Desaturation可能是去饱和吧。
那么Desaturation voltage input 是什么意思呢?求教大佬们

网友A:
AVAGO (Broadcom) ,比较高大上的说,资料都不太好找。

按字面理解就是 IGBT 驱动电路出现了类似过压(饱和)的情况下,
一个对应的检测电路将检测到的信号加到 DESAT 脚,通过 OC 的 FAULT 引脚输出。
多个 ACPL-332J 的 FAULT 通过“线或”的方式连接控制单片机,
以便及时对电路的异常情况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AGO (Broadcom) ,比较高大上的说,资料都不太好找。

按字面理解就是 IGBT 驱动电路出现了类似过压(饱 ...

好像是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间火锅店,趣爆道。"去“报到。

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