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LD3的PF1没有输出功能吗?

楼主(2021-07-06):
各位前辈,我的程序里禁用了LXT,引脚配置里也把PF1当作普通的IO,但是发现不能输出,不轮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仿真的时候看到PF->DOUT寄存器的确有变化,但是引脚电压不变,我的电路是5V->1.8K电阻->PF1,但是PF1电压一直是2.77V,一直不变,即使我把电阻换成10K,也不行,电压还是2.7V,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PF10~2默认是由RTC模块控制的,需要保证RTC模块有电。VBAT不能悬空,接电池或接VDD。

网友B:
上电后需要在RTC的寄存器里设置PF0~2由RTC模块控制还是GPIO模块控制。

网友C:
根据自己的设置,在RTC或GPIO模块的寄存器里控制引脚的输出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