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051] m058s去掉烧写器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1-07-06):
m058s去掉烧写器不能正常工作,m058s开发板给自带的nulink-me上电就可以正常工作,然后单独给开发板上电(不给nulink上电)就完全不工作只有电源灯亮

网友A:
不会的,肯定是电源引脚没找对。

网友B:
电源引脚没找对

网友C:
从来没听说过,也怀疑是供电的事

网友D:
灵异事件,这个是

网友E:
有原理图没,看下开发板的电源引脚是不是接的板子上nulink电路的输出电源端,这样的话肯定不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