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M451LD3的PF1没有输出功能吗?

楼主(2021-07-06):
各位前辈,我的程序里禁用了LXT,引脚配置里也把PF1当作普通的IO,但是发现不能输出,不轮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仿真的时候看到PF->DOUT寄存器的确有变化,但是引脚电压不变,我的电路是5V->1.8K电阻->PF1,但是PF1电压一直是2.77V,一直不变,即使我把电阻换成10K,也不行,电压还是2.7V,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23-10-24):
你硬件怎么接的?是否正确啊?

网友B:
一般别用特殊IO,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把复用开关打开,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D:
大多数问题是你没控制对吧

网友E:
我觉得寄存器都有变化了,IO能没有变化?

网友F:
你这1.8K的电阻有点高吧

网友G:
对啊,可能你电路设计错了?

网友H:
这个IO单独测量也是没一点儿电压?

网友I:
PF1好像是个特殊IO吧,能点灯?

网友J:
我建议还是换个IO比较好,开发也比较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