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將printf函數使用在UART1?

楼主(2021-07-06):
各位大大好,我的印象printf預設是在UART0,如果我想用在UART1,是要在哪邊更改?

感恩

网友A:
/* retarget the C library printf function to the USART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用UART1
    return ch;
}

网友B:
在 retarget.c 文件里有一个定义:
#define DEBUG_PORT   UART0
只要把这个定义改为 UART1就可以了,当然还要配置 UART1

网友C:
其实我也想知道怎么改

网友D:
重定向printf标准函数

网友E:
要看你什么开发环境和编译器了

网友F:
看一下串口 重定向函数那块 就知道怎么修改啦

网友G:
新塘的MCU大多都是在retarget.c中修改宏定义即可,非常方便,但是还是要初始化UART1

网友H:
修改putc函数

网友I:
将C语言标准库Printf函数重定向到你的串口打印函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