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大HC32F460看门狗的使用

楼主(2021-07-06):
HC32F460有两个看门狗:SWDT和WDT
SWDT使用的是内部专用RC时钟源,大约为10KHz,精度低,不受外部晶振和PLL的影响,可靠性较高
WDT使用的是系统时钟PCLK3,精度高,但如果晶振或PLL故障,看门狗会停止计数。

做为系统死机守护的看门狗,建议选用SWDT。

SWDT是16位递减计数器,
计数值只能选择:256、4096、16384、65536这几种,不能任意设置。
时钟分频可选 :1、16、32、64、128、256、4096。
看门狗复位时间(秒)=分频 * 计数值 / 10K

下面就是HC32460的特别之处了:
SWDT的初始化和启动是完全由硬件完成的。
参数配置是由一个叫ICG的特殊FLASH区域来完成。
ICG地址0x00000400 - 0x0000041F,可以看作是8个32位的只读寄存器,其中只有前2个有作用。

楼主:
要启动SWDT看门狗,就要配置ICG0寄存器,ICG0的BIT[12:0]如图所示:

楼主:
只要把ICG0的最低位由1改为0,SWDT就会自动启动。
关于ICG寄存器的配置方法,官方SDK已经提供了一个文件:hc32f460_icg.c和hc32f460_icg.h
修改hc32f460_icg.h的如下内容:

楼主:
最后,还要记得修改ddl_config.h,打开配置开关。

#define DDL_ICG_ENABLE                              (DDL_ON)
#define DDL_SWDT_ENABLE                             (DDL_ON)

至此,SWDT看门狗就会自动自动启动了,程序要运行的时候,需要定时刷新看门狗计数值,
刷新计数值使用以下函数就可以了:

SWDT_RefreshCounter();

网友A(2021-08-19):
请问 修改 ICG0_SWDT_PERI 和 ICG0_SWDT_CKS 值后,为什么 复位时间不可调?
始终在 1.5s 左右 复位.

网友B(点评):
重新上电试试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一致反复重启; 自动复位.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喂错狗了,SWDT和WDT是两个模块,喂狗的寄存器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