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TIMER0捕获一直为零

楼主(2021-07-06):
我在T0_EXT(PA7)上装了一个按键,每次按键触发CAPIF中断好几次,并且捕获值一直为零

主函数代码如下:int32_t main(void)
{

    //初始始化部份省略
    NVIC_EnableIRQ(TMR0_IRQn);
    TIMER_Open(TIMER0, TIMER_CONTINUOUS_MODE, 1);
    TIMER_SET_PRESCALE_VALUE(TIMER0, 0);
    TIMER_SET_CMP_VALUE(TIMER0, 0xFFFFFF);
    TIMER_EnableEventCounter(TIMER0, TIMER_COUNTER_FALLING_EDGE);//使能事件计        数模式
    TIMER_EnableCapture(TIMER0, TIMER_CAPTURE_FREE_COUNTING_MODE, TIMER_CAPTURE_FALLING_EDGE);//使能捕获模式
    TIMER_EnableCaptureDebounce(TIMER0);    TIMER_EnableInt(TIMER0);
    TIMER_EnableCaptureInt(TIMER0);
    TIMER_Start(TIMER0);

    for(;;);
    return 0;
}

中断函数
static int cnt=0;
void TMR0_IRQHandler(void)
{
    if(TIMER_GetCaptureIntFlag(TIMER0) == 1)
    {
        uint32_t au32CAPValue;
        /* Clear Timer0 capture trigger interrupt flag */
        au32CAPValue = TIMER_GetCaptureData(TIMER0)
        TIMER_ClearCaptureIntFlag(TIMER0);
        printf("capture int_cnt=%d , captureVal=%d \n",cnt++,au32CAPValue);

    }
}
下面是芯片运行时的引脚状态图

网友A:
timer 0的clock source怎麼設置的,可以看一下設定嗎?

网友B:
CLK_Enable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SetModuleClock(TMR0_MODULE, CLK_CLKSEL1_TMR0SEL_HIRC, 0);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7MFP_Msk;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7MFP_T0_EXT;

网友C:
把你的例子跟官方的比。
你多了這一行TIMER_EnableCaptureDebounce
移除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