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EPROM丢数据

楼主(2021-07-06):
一次性锂电池供电,在电量快耗尽时(此时电压可能只有1.5V)EEPROM参数全部变为0xFF,芯片型号是MB85RC64低电压型(1.8V)。有写保护控制,但是电池电量快耗尽时应该是不起作用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解决方法,II2C的外部上拉改成内部上拉,消除异常的波形。

                                                                       2022-01-08

是不是不稳定的时候进行了写eeprom操作,当监测到电压过低的时候不要去操作eeprom。

网友A:
没加锂电保护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加锂电保护IC?

没加呢

网友B:
主控加低压复位。

网友C:
使能主控的LVD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能主控的LVD功能

电池快耗尽时,单片机复位脚的波形,程序都没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加低压复位。

看看楼上的图,程序都没跑起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快耗尽时,单片机复位脚的波形,程序都没跑

咋会自动充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咋会自动充放电?

应该是电池电流放不出来导致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电池电流放不出来导致的吧

尝试加个电路,使WP脚在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时保持高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尝试加个电路,使WP脚在电池电压低于设定值时保持高电平

谢谢,这个高电平会随着电池电量的减少慢慢变成低电平吧

会变低,当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MCU不再执行任何指令,不会对EEP造成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