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全志H2方案香橙派Zero开发板安卓系统下网络ADB的使用方法

楼主:
1) 选择设置

2) 然后找到开发者选项,确保 USB 调试已经打开

3) 使用网络 adb 无需 USB 转 micors USB 线来连接电脑和开发板,而是通过网络来 通信,所以首先请确保开发板的网络已经连接好了,查看开发板 IP 地址的命令如下所示

4) 确保 Android 系统的 service.adb.tcp.port 设置为了 5555 端口号

5) 如果 service.adb.tcp.port 没有设置,可以使用下面的命令设置网络 adb 的端口号

6) 在 Ubuntu PC 上安装 adb 工具

7) 然后在 Ubuntu PC 上连接网络 adb

8) 最后在 Ubuntu PC 上通过 adb shell 就可以登录 android 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