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双极性电压反馈型运放主要缺点

楼主(2021-07-06):
双极性电压反馈型运放主要缺点是什么呢?

网友A:
可能是输入为0,输出不为0

网友B:
不太清楚,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期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C:
双极性?楼主是指双极性电源还是双极晶体管。

网友D:
如果是双极性电源,缺点是需要双电源供电,用起来麻烦。

网友E:
双极型运放肯定是指双极晶体管啊!

网友F:
使用运放  一般使用单电源供电的  这个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G:
受温度影响最大的是直流补偿、偏置电流等。

网友H:
高频的量感和延伸明显不足。。

网友I:
运放,从饱和退出的时间,与比较器相比较,依然相当长。

网友J:
缺点是精度低、输入阻抗不高

网友K:
双电源的电源电路复杂。。。

网友L:
信号源提供的信号功率太小

网友M:
主要是反应的速度了。

网友N:
反相的输入低输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