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出功率越大者啸叫越甚之,小功率者则表现不一定明显.

楼主(2021-07-06):
输出功率越大者啸叫越甚之,小功率者则表现不一定明显。。。.??

网友A:
当变压器的设计欠佳也有可能工作时振动产生异响.

网友B:
PWM IC接地走线失误了吧!?

网友C:
通常产品表现为会有部分能正常工作,但有部分产品却无法带载并有可能无法起振的故障。。

网友D:
光耦(Opto Coupler)工作电流点走线失误

网友E:
当光耦的工作电流电阻的位置连接在次级滤波电容之前时也会有啸叫的可能,特别是当带载越多时更甚.

网友F:
如果连在一起的后果就是带载能力下降并且啸叫声和输出功率的大小呈正比

网友G:
空载,或者负载很轻时开关管也有可能出现间歇性的全截止周期,开关变压器同样工作在超载状态,同样非常危险

网友H:
连接在滤波之后不会影响及时性吧。。

网友I:
反馈没做好也有可能会产生啸叫。

网友J:
一般都是电感不匹配导致的。

网友K:
开关电源存在着共模干扰和差模干扰两种电磁干扰形式。

网友L:
抑制辐射噪声的有效方法就是屏蔽。

网友M:
空载有些反激式的电源是正常的。

网友N:
电感器件表现出电容性,阻抗随着频率的升高而减小

网友O:
降低负载电流或更换功率稍大的DC-DC,更改输出电容。。

网友P:
耗线过长,且与MOS管漏极走线过近

网友Q:
开关电源产生EMI 的主要原因是电压和电流的急剧变化

网友R(2023-03-06):
当不带载或者负载太轻时变压器在工作时所产生的反电势不能很好的被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