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什么叫“输入悬空”?

楼主(2021-07-06):
什么叫“输入悬空”?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未用的输入口什么都没接吧。。

网友B:
需要用的输入端没接上/下拉电阻并且没接MCU的输入口?

网友C:
悬空的意思就是该IO口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电平。。

网友D:
输入口什么都没接,这肯定就是悬空。

网友E:
一般解决悬空,可以用一个电阻上拉到VCC或者下拉到GND.

网友F:
MOSFET的门级,如果什么都不接的话,则就是悬空

网友G:
门极可能为高,也可能为低,则MOSFET将会处于导通还是非导通呢?

网友H:
连接到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需要根据电路性质决定

网友I:
输入端io 悬空不接任何电平信号

网友J:
一般不允许输入端悬空,否则容易受到外界干扰,导致输出状态不确定。

网友K:
不接任何信号!等同于nc

网友L(2023-03-06):
输入端悬空就是TTL与非门等输入端没有接上拉/下拉电阻,也没有接入任何电路的情况。

网友M(2023-07-19):
我的理解就是   不接上、下拉

网友N:
就是你内部引脚是悬空的,上下拉取决于外部电路。

网友O:
一般输入模式都会采用悬空输入,因为外部输入都是有驱动能力的。

网友P:
输入没接东西就是悬空

网友Q:
悬空就是逻辑器件的输入引脚即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

网友R:
输入悬空会导致电路的不稳定和误动作

网友S:
使用锁存器等缓冲器件,确保输入信号在进入后续逻辑之前已经稳定。

网友T:
电路的所有输入端都有明确定义的信号源或连接到适当的引脚

网友U:
当输入端口受到来自多个不同来源的信号干扰时,也可能出现悬空现象。

网友V:
就是输入什么都不加

网友W:
就是不接高电平也不接低电平

网友X:
在数字电路设计中,输入悬空是指一个信号线没有接收到任何有效的输入信号。

网友Y:
当一个输入端未连接到有效的电源或地,或者没有被其他电路元件连接时,该输入端就会处于悬空状态。

网友Z:
即输入既没有上拉也没有下拉

网友AA:
对输入信号进行滤波和去耦处理,减小噪声的影响。

网友AB:
一些电路元件对输入信号的状态要求具有确定性,例如逻辑门和触发器等。悬空输入可能导致元件进入不确定的状态,从而影响电路的功能。

网友AC:
当输入端口没有接收到任何外部信号时,它就处于悬空状态。

网友AB:
ttl电路中输入端悬空就是输入端没有和其他任何电路连接

网友AD:
悬空的意思就是该IO口可能是一个不确定电平。

网友AE:
悬空输入能够吸收电磁辐射或静电放电,并导致电流流动。这将导致电路浪费功率并可能产生电磁干扰。

网友AF:
为了避免悬空输入带来的问题,应采取适当的设计措施,确保输入信号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网友AG:
由高阻抗的输入端组成的门电路,当多余的输入端悬空时,容易因为受外部干扰而状态处于不确定

网友AH:
对于容易受到电磁干扰或静电放电的输入,可以使用合适的输入保护电路

网友U:
输入端口的状态是不确定的,无法判断它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I:
在不使用的输入引脚上使用上拉或下拉电阻,以确保输入信号在未连接时具有确定的电平。

网友AJ:
输入悬空是指电子电路中某个输入端没有明确定义或稳定的电压信号的情况。

网友AK:
数字电路中的悬空指的是一些输入端口或输出端口没有被明确地连接到逻辑电路的其他部分,而是处于未连接的状态。

网友P:
就是不接任何东西呗

网友AL:
输入信号的不确定性会导致电路的行为不稳定。由于输入端电压无法确定,电路可能会误判或产生错误的输出。

网友AM:
悬空输入可能由多种情况引起,比如未使用的输入引脚、电路错误或设计缺陷等。

网友AN:
就是什么都不接

网友AO:
就是处在电平不确定状态吧

网友AP:
就是引脚不接电源也不接地

网友AQ(2023-08-19):
就什么都不接吧

网友AR(2023-10-20):
可以用一个电阻上拉到VCC或者下拉到GND.

网友AN:
io口做配置成输入模式时引脚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