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输入电容与负载电流

楼主(2021-07-06):
最近才用stm32f34,对于其输入输出端的电容的作用与选择有几点疑惑。看了datasheet,上面说如图,输入电容只有在远离电源的时候需要,但在论坛上看到其他帖子说输入电容与负载电流有关,电流大,取的就大,上百微法,相当于一个水池做缓冲。

网友A:
输出电容可以提高瞬时响应,防止自激。

网友B:
其他资料看到说不小于0.33uF,也有用大小各一个电容的。

网友C:
自激是有振荡波形还是?

网友D:
感觉如果大电容相当于水池缓冲的话接在输出端更应该合适吧

网友E:
直接用电脑的USB供电,加电容滤波,也没觉得有啥效果,加与不加电容峰峰值基本不变。

网友F:
一方面各个厂家的器件的说法上还有些区别, 一方面来自参考资料包括书本上推荐的用法.

网友G:
还有对电源纹波的担忧和输入电源大范围波动的考虑.

网友H:
接了电容没有遇到问题就一直没有变动, 很多用法都是沿用过来的.

网友I:
输入 7V 太低了点. 一般工作条件都在 9V 以上.

网友J:
比如在这里, 输入电压大幅度变动或瞬变脉冲, 输出负载突变等因素.

网友K:
就是实际应用有时与datasheet上的不一样,但效果也不错就这样沿用下来了。

网友L:
不是一般压差2V以上吗,7V应该还好吧。

网友M:
如果只有 7V, 你也可以选低压差的 LDO 来做.
要考虑电压的允许范围.

网友N:
输入电容对电源纹波的担忧和输入电源大范围波动的考虑.

网友O:
当输入电源比较稳的时候可能电容的效果不太明显,但电源有大的波动时就起作用了。

网友P:
输入电容的取值大小跟输入电流是想关系的。

网友Q:
0.33uF 的非电解电容是需要用来防止自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