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进不了中断

楼主(2021-07-06):
PIC32F675F512L 定时器进不了中断:
能编译成功,但是进不了中断。 但是我试过定时器TIMER2查询方式可以闪烁LED灯,,不知道是否要开启其他中断寄存器

楼主:
#include "p32mx675f512l.h"
void intTimer2(void){
    T2CONbits.ON = 0;
    T2CONbits.TCS = 0;
    T2CONbits.TCKPS = 7;
    T2CONbits.T32=0;
    TMR2 = 0;
    PR2 = 0x061F*0x0002;
    IEC0bits.T2IE = 1;
    IFS0bits.T2IF = 0;

    IPC2bits.T2IP = 2;
    T2CONbits.ON = 1;

}

void __ISR(_TIMER_2_VECTOR, ipl2) Timer2Handler(void)
{
    uchar i;

    if(IFS0bits.T2IF)
    {
   LED1ON();//D1指示灯

   }

    IFS0bits.T2IF = 0;
}

网友A:
能编译成功?

楼主:
能编译成功,但是进不了中断

楼主:
我试过定时器TIMER2查询方式可以闪烁LED灯,,不知道是否要开启其他中断寄存器,求解答,谢谢!

网友B:
像PIC16那样,有没有总中断啊?

网友C:
主程序怎么样?

楼主:
不行,没有总中断。开了所有中断就是不行,,,pic32比pic16难多了

楼主:
搞出来了,是中断向量没开。INTCONbits.MVEC = 1;

网友D:
要配置多向量模式

网友E:
搞出来就好了

网友F:
中断没有开启。

网友G(2021-08-06):
开启总中断了吗

网友H:
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网友I:
我记得头文件那有一个地方需要解除屏蔽的

网友J:
就是自身中断使能 总中断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