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怎么计算百分比

楼主(2021-07-07):
一个数初置是140,运行中会减掉一个修正参数(修正参数未知,运行中自行计算出来的),但结果不低于20。然后要取这个数的30%和70%,不须要精确,只要整数。运算符只有,加,减,与,或,异或,取反。怎操作

网友A:
放大再缩小

网友A:
56的30%
y = 56*30/100;

网友B:
unsigned char  y7=0,y3=0,y=140,para;
   y-=para;
   while(y>=10)
    {y-=10;
    y3+=3;
    y7+=7;
    }
    while(y>=3)
    {y-=3;
    y3+=1;
    y7+=2;
    }

楼主:
楼上算法很妙,问题解决了,神人也,谢谢

网友C:
把30%等效为(2^n1 + 2^n2 +2^n3)/2^N即可。N越大,精度越高,比如:30% 等效为 1/4(精度25%),也可以等效为5/16(精度31%),也可以等效为10/32,也可以等效为38/128。总之分母越大可以做的精度越高。
下一步5/16 = (1+4)/16,10/32 = (8+2)/32,38/128 = (32+4+2)/32。
再下一步a*30%等效为步a*38/128  = a*(32+4+2)/128 = (a<<5 + a<<2 + a<<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