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现在开发是自己写驱动还是用CUBE

楼主(2021-07-07):
现在开发是自己写驱动还是用CUBE?

cube是好用,但是吧,总觉得习惯了cube,好像真的至少嵌入式工程师了,

写程序,到底要不要了解硬件

网友A:
模块学习用cube
实际项目自己写,或者把cube的拷过去,保留个底子程序

网友B:
看开发的项目,这个不能明确表示,如果项目的要求不是很严苛就用cube,快速开发,毕竟开发时间也是成本。同时底层的寄存器自己也要了解,因为HAL库真的很冗杂,代码执行效率低下,遇到高速场景还是要自己写驱动。
至于了解硬件,这是必须的,绕不开的,不了解硬件几乎没法开发

网友C:
自己写的还是稳妥点吧,听说cube有些有bug,还是自己写过、用过的好点

网友D:
自己写,cube只是参考
存个基本程序出来就好了,就是把个个模块的初始化结构统统整出来,
根据项目取舍

网友E:
入门上手还是建议使用Cube库,Cube库里除了HAL库外,还有基于寄存器级的高效LL库。

小东西自己写写尚可,涉及外设多且复杂时,配置个时系统钟都会让你累的够呛。

网友F:
程序本身就应该把硬件和软件层分开。

网友G(2021-08-06):
我还不会写驱动呢

网友H:
新手当然用cube了 啊 多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