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压电阻分得电压不准的问题

楼主(2021-07-07):
(无正文)

网友A:
分得电压没有不准呀。300mV是噪声干扰,不奇怪。

网友B:
方波频率多大?

楼主(点评):
你好,方波频率是100HZ

网友C:
方波频率100Hz,你会得到要的结果,方波频率100KHz,就有你说的效果。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3K 10nF的RC值是30us,100Hz是10ms,333倍,滤波作用应该可以忽略,捏贴个示波器图看看。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我上面是H桥,会不会是NMOS管的管压降呢,去掉电容还是一样的,感谢您!

网友D:
你用示波器看一下就会明白了,电压会对电容充放电,所以才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拿掉电容就好了。

网友E:

看下图你就明白了。0-24V周期脉冲,你分压电阻读不到0V是正常的,因为你有电容。在一个充放电周期内,电容没放完电。搜索
复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下图你就明白了。0-24V周期脉冲,你分压电阻读不到0V是正常的,因为你有电容。在一个充放电周期内,电容 ...

电容拿掉还是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F:

刚刚搭电路验证了一下,不存在该问题:存在该问题的分析:1.测量时噪声;2.你测量的电路不是独立的,还有其它回路;

楼主(点评):
对的 忘记说上面是个H桥通路 是否可能存在MOS管管压降分压问题呢

网友F(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单独测试100Hz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点的

网友G:

你测量的工具精度如何呢,分压电阻本身精度多少?仿真看看呗

网友H:

元器件是否正常?
      下载视频

网友I(2021-08-17):

信号内阻是否太大的原因

网友J:
100Hz, 几个可能: 1、你测量的参考电平不对,2、电位被其它电路抬升了,3、输入方波低电平不到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