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帅哥用过GD32E103做usb主机 可以插U盘 copy数据

楼主(2021-07-07):
USB, U盘, AN, CAN, os, pi

最近在做一个测试仪器,迭代方案计划选型GD32E103 带usb跟CAN 可同时使用, F103 usb跟can貌似是不可以同时使用!   GD32E103作为usb host ,  插入U盘的时候,可将SPI FLASH的数据包,按照文件系统,将数据写入U盘,从而将本地数据copy到U盘,不知哪位前辈设计过类似方案,不吝赐教~~ 我从厂家那边要到了 开发板的demo 里面有我帖子需要的这个工程示例。大家要是网站找不到。可以这里下载。
备注: GD32E103  v1.8版本手册里  已经删除了CAN  , 以前老版本GD32E103是带双CAN接口的,看来新的删除了,大家注意!!

网友A:
这个要求,在这里,咱还真不是夸一下沁恒的CH32F103,沁恒做的真好,楼主直接参考沁恒官方事例代码吧,基本就是为楼主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在这里,咱还真不是夸一下沁恒的CH32F103,沁恒做的真好,楼主直接参考沁恒官方事例代码吧,基本 ...

这个CH32F103  是不是跟STM32F103  GD32F103 异曲同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CH32F103  是不是跟STM32F103  GD32F103 异曲同工的?

必须的,关键沁恒的USB库做的太好了,您不需要了解FAT32管理系统,直接上手。芯片脚位是一样的,注意一下BOOT0脚假如直接下地,没有关系,假如像STM32接100K下地,不行,最多10K。

网友B:
以前那个GD32E103改名叫GD32C103了, 现在的E103阉割了CAN。 不过C103的CAN和USB是可以同时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