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 为何单片机的RAM如此之小

楼主(2021-07-07):
经典的AT89C51单片机,其内部只有128字节RAM(内存),同样经典的MSP430F149也只有2K的RAM空间。

即使现在用的比较多的STM32F1系列,其最大的RAM也不到100K。

很多小伙伴就有这样的疑问:现在固态硬盘都以 T 为单位了,手机电脑内存都是8G、甚至32G了,为什么单片机RAM连1M都不到?

网友A:
所以你说说啊。

网友B:
因为RAM很贵

网友C:
二楼正解RAM贵啊,而且大部分应用场景也足够用了。

网友D:
单片机上的是sram ,而电脑/手机CPU上的是DRAM.
sram很贵,在电脑上是做高速缓存。

网友E:
一个是贵,二一个是

网友F:
RAM太贵了,那么大的,一定很贵的。

网友G:
现在的晶元多贵呀,特别是RAM的。

网友H(2022-03-14):
可能是结构吧,就是芯片架构

网友I:
这个小也是有原因的,毕竟运行代码的地方,你代码能有多大啊

网友J:
正常,我觉得也不是小,毕竟存的是机器代码,也就是汇编

网友K:
现在有大容量的,但是好像也没有太大

网友L:
可能是程序不需要这么大的吧

网友M:
芯片用不到这么大呗,而且程序还可以外置,所以没做这么大吧

网友N:
这个没了解过耶,具体可能是因为架构原因吧

网友O:
属实有疑问,没遇到过

网友P:
也有大的ram吧

网友Q:
这存储flash和arm好像价格差很大吧

网友R: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S(2022-04-16):
很价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