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例变换和归一化...(终结篇)

楼主(2021-07-07):
之前,阐述了比例变换且给出相关一例,详见:

比例变换...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5234-1-1.html

这里不妨再贴出那个例子。

楼主:
关于归一化阻抗和导纳,也给出了相关简介,见:

归一化阻抗和导纳...
https://bbs.21ic.com/icview-3145614-1-1.html

这里同样不妨再贴出其中的RLC并联电路的归一化导纳。

楼主:
那个例子中提到了巴特沃斯二阶低通滤波器的“归一”器件参数,这是怎么得到的呢?

下面就给个说明,注意其中归一的是角频率特征导纳

楼主:
归一器件参数

楼主:
上面给出了归一器件参数的过程说明。

其实,直接观察巴特沃斯二阶低通滤波器的归一化导纳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归一器件参数

    Q = 1/√2
    ω0 = 1(1/sec)

那么由归一化导纳(将ω0看成是1/L和1/C),直接可知

    L = 1H
    C = 1F
    R = 1/√2Ω

网友A:
这个话提终结这么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提终结这么早

这个话题,早该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