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系统频率,一般配置多少

楼主(2021-07-07):
如题
我基本上配置成最高频率
因为我没有功耗和其他方面的要求

那么,有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推荐频率呢?
就像开车一样,在某个时速,油耗最佳

网友A:
如果没有功耗的要求,肯定是最高频率好啊

网友B:
我是不考虑油耗,超速跑的,交警没抓到过,标准48M,超频56M,还是内部晶振

网友C:
最高配呗

网友D:
超频自己玩玩可以,批量出了问题自己要负责承担风险哦

网友E:
必须最高频率,没有其它选项

网友F(2021-08-30):
不考虑功耗那肯定跑最高啊

网友G:
看需求,如果想要一些低功耗,而且没有最高限制,那就配成方便各个外设分频的一个频率

网友H:
如果不需要低功耗,默认一般都是性能最优的频率

网友I:
打个比方,如果你产品中有个USB的话,那最低主频也得是48M了

网友J:
没有特殊要求,就用最好的最高的频率呗,毕竟用起来也爽 啊

网友J:
低功耗也有建议主频的,所以一般按照建议走即可

网友K:
这个倒是没考虑过,一般都是默认的主频

网友L:
我见过“另类”主频的,因为要迁就外设,还想降低功耗,所以设计的主频就这个样子

网友M:
官方默认的,就是最“省油”的配置

网友N:
这个没有深究过,因为我也不需要低功耗,我就用的最高主频

网友O:
用内部晶振么?默认最高就好了,稳得很

网友P:
用默认呗,如果想省油,那就把主频设置很低就是了,肯定省

网友Q:
其实最高主频,性能最高,功耗肯定会上来,这个如果想要省功耗的话,还得建议自己去测试,多方面的测

网友R:
如果没有特殊外设的话,一般取一半的主频,也行的

网友S:
有很多特殊外设对时钟分频倍频有要求,想省油的同时,你还得考虑这些呢,所以还得自己测试

网友T:
我知道有特殊外设比如USB就是48M,你的主频再低也不可以低过48M,还有SPI,串口之类的,你要改主频,都要重新配置,麻烦喽

网友U:
一般官方手册都会说,那个主频的功耗是多少吧,可以查查,看看那个功耗低,就那个省油

网友V:
基本上没有什么省油一说,都是看你产品需求,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对外设关闭,或者睡眠,这样功耗就降下来了

网友W:
用默认的啊

网友X:
一般都是最高频率吧,因为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Y:
用的是哪个芯片呢

网友Z:
官网都是70Mhz的

网友AA:
配置一个合适就行。

网友:
功耗可以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AB:
72Mhz的时钟频率。

网友AC:
单片机肯定频率越低越合适。

网友AD:
使用的外部晶振吗

网友AE:
配置最高的频率就行

网友AF:
高频率,不一定浪费。外设占用的资源比较多。

网友AG(2023-03-05):
目前STM32的单片机最高主频是480M,也就是就是STM32H7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AH:
F4系列的一般配置168MHz。

网友AI(2023-08-03):
基本上没有什么省油一说,都是看你产品需求,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对外设关闭

网友AJ:
或者睡眠,这样功耗就降下来了

网友AK:
用默认,想省油把主频设置很低就行了

网友AL:
没有特殊要求,当然跑到满频啊,不香吗?

网友AM:
倍频成多少看你的STM32最高能支持多高的时钟频率

网友AH:
官方默认设置是“fuel”配置

网友AN:
I didn't go into that, because I didn't need low power, I just used the highest frequency

网友AO:
Overclocking themselves can play, batch out of the problem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taking the risk oh

网友AP:
配置系统频率时需要考虑芯片的工作电压和温度等限制条件,以及外设和总线时钟的要求

网友AQ:
系统运行速度取决于系统时钟

网友AR:
不同的STM32系列和型号可能有不同的时钟源和频率选择

网友AS:
可以使用STM32提供的时钟配置工具(如STM32CubeMX)来帮助生成相应的初始化代码。这些工具可以根据应用需求和硬件配置,自动生成适当的时钟配置代码。

网友AT:
对于一些低功耗应用,可能会将系统频率配置在几十MHz的范围内,以降低功耗

网友AU:
stm32F1系类最大72Mhz

网友AV:
没有特殊要求,用频率最高的呗,最好用凉啊,毕竟

网友AW:
不要认为一定要运行时耗电量最高

网友AX:
我不考虑燃油消耗,超速行驶,交通警察没有抓到标准的48米,超频56米,或者内部晶体

网友AS:
STM32微控制器的系统频率可以从几十千赫兹(kHz)到几百兆赫兹(MHz)不等。

网友AY:
如果您不需要低功耗,则默认频率通常是性能的最佳频率

网友AZ:
8M 内部RC

网友BA:
最大时钟频率:72 MHz

网友BB:
外部晶振的频率通常在几十兆赫到几百兆赫之间,可以满足一些高速应用的需求。

网友BC:
不考虑功耗的话当然拉满

网友BC:
主要是功耗和性能之间做取舍吧

网友BD:
这是看需求是更需要功耗还是性能了

网友:
STM32系统也可以使用外部晶振作为时钟源,可以提供更高的频率和更稳定的时钟信号。

网友BE:
系统时钟频率设置为72 MHz。

网友BF:
对于一些高性能应用,可能需要将系统频率配置在数百MHz的范围内

网友BG:
STM32F103ZET6工作频率:72MHZ

网友BH:
最高工作频率可以到72M

网友BI:
频率通常在几兆赫到几十兆赫之间

网友BJ:
内部高速时钟,默认8MHZ

网友BK:
超频不会不稳定吗?

网友BL:
STM32微控制器通常使用外部晶振或时钟源来提供系统时钟。根据所选的晶振或时钟源的频率,可以选择合适的系统频率。

网友BG:
对于大多数一般应用,系统频率可配置在100MHz左右。

网友BM:
stm32外置晶振的频率范围多少为好

网友BN:
较高的系统频率可以提供更高的处理器性能,但同时也会增加功耗和热量。

网友BO:
可以超频用 但是不一定能稳定可靠工作

网友BP:
没有功耗考虑的话就直接拉满

网友BQ:
直接拉满

网友BR:
习惯的就是配置成最高频率

网友BS:
频率高性能就好,但是功耗大

网友BT(2024-03-01):
ESD电压通过接地放掉

网友BU:
电阻消耗过电压的能量

网友BV:
当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

网友BW:
在信号线中串联小电阻其主要目的是对引脚的保护

网友BX: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

网友BY:
并且衡量电阻受温度影响大小的物理量是温度系数

网友BZ:
需要更大的齐纳二极管来承受能量

网友CA:
就导通接地放掉